虚拟机ping不通外网

楼主:
把网络连接改成桥接,发现虚拟机可以ping主机,但是ping不通外网如百度,
原来用的是NAT模式

请问是什么问题?
虚拟机是Ubuntu9.1

网友A:
是不是把你的IP禁止了?你的IP是固定还是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你的IP禁止了?你的IP是固定还是动态?

动态的

网友:
没事 这种情况

重启下网卡 好像是那个虚拟机文件里面有个netconfig.exe

网友:
DNS配置了没有

网友B:
被桥接的网卡能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桥接的网卡能上网吗?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