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不支持插入可执行c文件?

楼主:
不知是我用的不对,还是mplab本身就这样。拿keil来说。在一段执行的程序中,可以include一个只有执行语句的单独的c文件。c文件里可以操作寄存器。这种c文件只是把一大串执行语句做成一个文件而已。避免主程序过长。这段程序,有时也不是某个函数。但这段内容会多次调用。就include一下,很方便。mplab,我用相同的方法。貌似不允许,mplab好像会单独编译这个c文件,发现寄存器的名字和主文件里重名了,于是报错。哎。它并不会因为这段c文件是插入主程序里的,而把这段代码放到主程序中整体编译。为什么要这样呢?
mplab,说句爱你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不知是我用的不对,还是mplab本身就这样。拿keil来说。在一段执行的程序中,可以include一个只有执行语句的单独的c文件。c文件里可以操作寄存器。这种c文件只是把一大串执行语句做成一个文件而已。避免主程序过长。这段程序,有时也不是某个函数。但这段内容会多次调用。就include一下,很方便。mplab,我用相同的方法。貌似不允许,mplab好像会单独编译这个c文件,发现寄存器的名字和主文件里重名了,于是报错。哎。它并不会因为这段c文件是插入主程序里的,而把这段代码放到主程序中整体编译。为什么要这样呢?
mplab,说句爱你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MPLAB用的XC编译器,都是基于GCC的,语法比较严格。

网友A:
为什么你要把一句代码,放到单独C文件?PIC本身和51中断、寄存器上操作不同,从而导致开发的IDE和keil操作也是有区别

网友B:
估计makefile规则的问题,
include后缀名又不是非得.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要把一句代码,放到单独C文件?PIC本身和51中断、寄存器上操作不同,从而导致开发的IDE和keil操作 ...

为了表现keil中,是可以插入可执行c文件,我临时写了一个。实际肯定会有比较多的代码,放到一个c文件里。寄存器操作就是给寄存器赋值,这个操作也有不同?我理解的开发环境的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makefile规则的问题,
include后缀名又不是非得.c

给力啊。include .h文件,编译就通过啦,运行可以看到,h文件的内容执行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表现keil中,是可以插入可执行c文件,我临时写了一个。实际肯定会有比较多的代码,放到一个c文件里。 ...

寻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啊。include .h文件,编译就通过啦,运行可以看到,h文件的内容执行了。谢谢啦。

其实,真觉得还不如
#define AAAA() do{...}whil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