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0100脉搏心率

楼主:
这模块拿手里已经三周了,现在把Ardunio的代码都移植完成了,然而发现STM32的硬件IIC写连第一步都通不过,模拟的都出来又都是0和255.。。,求解模拟IIC读写,老师任务给我已经好久了

网友:
硬件IIC?你想多了

网友:
stm32 IIC最好用GPIO模拟实现

网友:
你需要一个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你的时序对吗?和器件通信时候,器件有反应吗,而不是单纯的靠猜

网友:
恩恩,现在加了上拉电阻之后,能把心率测出来了,现在需要算法加大精度

网友:
代码共享下,可以吗?我这边可以读写寄存器,就是心率数据一直是0.

网友:
楼主好人,能不能共享一下代码或者给个中文版的资料。这个模块一直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看到

网友:
楼主  留个Q  或者加我的企鹅651706175,我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看到

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看到

刚在原子的论坛问了你一下问题,再copy过来吧
请问一下,工程中算法有关的文件是美信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在搞max30101中,得到了red,ir,green数据,不知道怎么转换为心率血氧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在原子的论坛问了你一下问题,再copy过来吧
请问一下,工程中算法有关的文件是美信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 ...

同问,我也读出了IR RED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就知道心率数据只有一个后外IR数据组成,是一个经过模数转换之后的数据。如果要形成一个每分钟的脉搏数据,必须读很多个心率数据,然后分析。但是我读取了很多个IR数据之后,发现IR数据受距离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只要有一点的距离改变,就会导致读取出的IR数据出现很大偏差。

网友:
楼主,我得到了HR的数据,将手指放在芯片上也能看到数据变化,但一直是一条直线,问下你刚开始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看到

楼主,我得到了HR的数据,将手指放在芯片上也能看到数据变化,但一直是一条直线,问下你刚开始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读出了IR RED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就知道心率数据只有一个后外IR数据组成,是一个经 ...

不知道lz的算法怎么做的,我这边是记录512个数据,做傅里叶变换,然后在定义域内求最大值,就是1s心跳的次数。出来的数据分辨率太低,不稳定,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读出了IR RED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就知道心率数据只有一个后外IR数据组成,是一个经 ...

刚接手这个芯片,用STM32 ,能给点资料指导一下吗?谢谢! 邮箱84063390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看到

模块自带AD装换么,程序不用编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读出了IR RED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就知道心率数据只有一个后外IR数据组成,是一个经 ...

你好,我最近在弄这个,刚刚调通了IIC,但是在读FIFO IR RED数据时候总是出错,你能给点指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原子的论坛问了你一下问题,再copy过来吧
请问一下,工程中算法有关的文件是美信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 ...

你好,我最近在弄这个,刚刚调通了IIC,但是在读FIFO IR RED数据时候总是出错,你能给点指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