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片封装

楼主:
求教
   在AD15中如何画裸片的封装。 48P为例

网友:
先新建一个封装库文件
再Tools——IPC Footprint Wizard
找是否有可以参考的48P类型,好像AD13是没有这种类型48P类型的可以参考设计

向导中没有时,就创建一个元件
打开PCB library面板 新建库文件保存要制作的元件名,自己起名,双击,可对元件进行参数编辑
绘制元件外形前,要找出元件48p的外形尺寸,按照元件外形绘制元件外形轮廓

网友:
关键是要弄清裸片的尺寸,同样管脚数的裸片尺寸可未必一样,最好咨询裸片供应厂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新建一个封装库文件
再Tools——IPC Footprint Wizard
找是否有可以参考的48P类型,好像AD13是没有这种 ...

IPC Footprint Wizard里没有画裸片封装的导向,连参考的到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C Footprint Wizard里没有画裸片封装的导向,连参考的到没有

48P类型是比较普通的常用的
可以参考厂家给的尺寸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