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精彩回顾~~

楼主:
hello~大家好~~又到了一周精彩回顾时间~~快来看看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都有什么精彩好贴,好资源,好活动吧~~

不错过每一份精彩!

精彩好贴推荐:

首先来看看最近的树莓派测评又有那些新的内容出炉吧~~为了方便大家浏览,这里对所有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汇总
“一起玩树莓派”汇总贴:
一起玩树莓派3——汇总
@shinykongcn
一起玩树莓派3 + 高清靓丽果照开箱
一起玩树莓派3 + 系统安装与简单试用
一起玩树莓派3 + Raspbian系统基础设置,成为称手的pc

------------------------------------------------------------------

@x1816
一起玩树莓派3+收货开箱初体验
一起玩树莓派3+横向对比篇(BBB + rPi 2 + rPi 3)
一起玩树莓派3+基准测试软件UnixBench的使用
一起玩树莓派3+手把手带您入门树莓派(3000字+超详细图解版)
一起玩树莓派3+服务器部署篇

----------------------------------------------------------------------

@michael_llh
一起玩树莓派3+基本上手

---------------------------------------------------------------------

@mars4zhu
一起玩树莓派3 + MATLAB/Simulink的树莓派支持包安装
物联网开发板对对碰系列之八——Arduino 101介绍和MicroBit对战
小小触动:今天这个评测算是本系列最后一贴,把这2个对比一下。算是2对碰完了。主要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去保证评测的质量。其实这4组精选之间的互相比较可以写6篇,工作量超过能力。
不过,小测MicroBit后,实在感触太大,而且非常惭愧。要知道,这个是由BBC公司,相当于CCTV的单位免费提供100万套,给每个英国的中小学生的教具。可以想象,大多数的钱肯定白花了,一定都是没啥用,同时可以确信的是,这里面一定会酝酿出新的牛顿,新的霍金。而我们,大学生玩这个都不是很利索。现在在中学,很多老师还在讲基于Intel8086体系(现在的码农们还知道这个东东吗)的架构知识,因为他们上学时学习的教材就是那么的古老,当然,现在的大学生不这样了。
所以,我等空一段后,新开一系列,就算是解剖MicroBit,这里就不多说了。
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6)——DIY高温报警器

如图让SensorTile靠近盛着热水杯子,如果温度高于30摄氏度,那么APP界面就显示为红色,低于等于30就显示透明。
      这个DIY主要是展示如何获取传感器数值,SDK-Example显示出来的都是字符串,无法进行数学运算,转换也很麻烦,不过SDK中各个Feature都提供了获取传感器数值的API,这里就以获取温度的API为例来介绍下。
分享个用STM32F407做的网络摄像头
先来看看硬件资源:         主控是STM32F407ZG,1MB flash,256KB RAM;外扩512KB SRAM,用于暂存camera 输出的JPEG数据,摄像头这块使用DCMI传输数据。

简单实现原理:
      以太网使用lwip,netconn API编程,这种编程方式相比RAW 比较简单,只是需要OS的支持;然后,板子当服务器,PC当客户端,当建立连接后,服务器将采集到的摄像头数据发送到客户端显示。
stm32f412g discovery初步评测

颠覆3观的量子双缝实验

按键+led+fsm
一、项目要求

   用一个按键来控制四个led灯,按键按下一次第一个LED灯亮起,按键再次按下第一个和第二个LED同时亮起,按键第三次按下4个led灯变成呼吸灯(呼吸灯4秒完成一次呼吸),呼吸8s后停止。按键再次按键重新执行上述要求。

二、项目分析

   此项目我们采用Top-Down的设计思路,分模块来设计

开关电源变换器工作模式--平均电流、滞回电流模式

1 平均电流模式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图1为平均电流模式的控制系统图,K为检测电流放大器,CEA为电流误差放大器,VEA为电压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通过分压电阻器接到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反相端,VEA同相端接参考电压Vref,输出的电压误差信号经VEA放大后输出,电压值为Vc。Vc连接到电流误差放大器CEA的同相端,输出电流信号由Rs取样,经电流放大器K放大后,输出到电流误差放大器CEA的反相端,电流信号和输出电压误差信号在电流误差放大器CEA内进行比较然后放大,输出为Ve,Ve送到PWM比较器的反相端,与PWM比较器的同相端的锯齿波进行比较,输出PWM关断信号。振荡电路产生PWM的开通时钟信号,同时输出信号给锯齿波发生器以产生相应的锯齿波。

[10月DIY]编写个超简单的CPU
FPGA的处理能力固然强大,但在进行程序化的任务时,用状态机来实现有时就显得不如CPU写程序那么简洁。在FPGA里面也可以用逻辑来搭出简单的CPU,并固化一小段代码去实现特定的功能。考虑下最简单的CPU是什么样子呢?

最少,需要有读取程序(指令),并执行指令的过程。指令存放在一块内存当中,CPU每步取一条指令来执行,根据读出的指令内容,内部的状态发生转变——比如寄存器按指令要求进行运算,比如访问外部的端口(或总线)。指令是一个编码,描述这一步需要做的事情;执行指令的过程就是状态转移的过程。我实验的这个超简单CPU是这样:

用ST-link调试Atmel Cortex-m0
我注意到OpenOCD这个开源的调试器,它支持ST-Link,也支持Atmel D21系列,那么可否实现我的目标呢?
下载了一份OpenOCD 0.9.0 (编译好的版本, win32平台), 按照简单提示用法,用 -f 参数指定配置文件,一个是调试器硬件的,一个是MCU的。我先用 Nucleo-F091RC 测试一下ST MCU能否连上,命令是 open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0x.cfg

在CC2530+MPU6050调试过程总结
2.串口问题
MPU6050传感器感应到的数据通过I2C传给CC2530,CC2530需要将该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PC串口调试助手显示,这个过程相对简单无需多讲,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主函数中的数据输出时的数据类型,该输出类型和从传感器相应地址得到的数据类型如果不兼容会在串口输出时出现乱码(本人在调试时因小误差导致输出乱码找了好久才定位到)。

自制连续波(CW)雷达测量小风扇的转速
连续波雷达工作原理

    单频连续波雷达(即此处用的CW雷达)可以利用多普勒效应对目标测速,但不能测距。
    扫频连续波雷达既可以测量物体的运动速度又可以测量物体的距离,因为我们使用的CW雷达,扫频连续波雷达的原理此处不详细描述。

单频连续波雷达持续发出固定频率的电磁波,当电磁波遇到运动中的物体返回到雷达的接收天线,因为多普勒效应,雷达接收到的电磁波的频率发生改变,物体的运动速度信息包含在发射频率与接收频率的差频中,我们通过对多普勒频率的处理即可得到物体的运动速度信息。
处理方式是:对接收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和发射信号进行混频后,可以得到两个频率的差和两个频率的和两个频率,我们只需要在混频器之后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即可滤掉高频信号,从而得到发射与接收信号的差频。根据多普勒效应的公式即可得到运动物体的速度。

精彩活动推荐:
分享你遇到的那些bug和解决技巧,赢万圣节小惊喜!
阅1SP0350V SCALE-2单通道即插即用型门极驱动器,参与PI答题享好礼!
看视频答题,玩转幸运大抽奖:Littelfuse汽车电子电路保护知多少

精彩资源推荐:

PIC16系列单片机C程序设计与PROTEUS仿真
android学习路线图
一步一步教你使用uCOS-II
蓝牙技术起跳
C嵌入式编程设计模式

更多精彩资源尽在EEWORLD下载中心

网友A:
板凳,我的帖子上头条啦,多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凳,我的帖子上头条啦,多谢推荐

看来下次我得把每个作者给@上这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