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望远镜里面的信息显示系统是怎么弄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难道只是普通的没有反光的透明段码屏

网友A:
有可能只是一片段码LCD
要做复杂点可以参考单反相机的光学取景器叠加LED显示的方式,用棱镜

网友B:
led屏幕,加上透镜字符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屏幕,加上透镜字符叠加

LED屏是啥?淘宝搜到的都是公交上的LED或者广告牌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一片段码LCD
要做复杂点可以参考单反相机的光学取景器叠加LED显示的方式,用棱镜

我觉得是短码反射叠加,搜到的结构图竟然是从断码屏穿过去叠加

网友:
透明的LED屏吧,看样子每段就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短码反射叠加,搜到的结构图竟然是从断码屏穿过去叠加

我以为是成像后叠加的呢,我见过用镜头和相机取景然后在OLED上成像叠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短码反射叠加,搜到的结构图竟然是从断码屏穿过去叠加

你注意图上的图标,1图标是半透明的,2图标可以看出一些蓝灰色,这应该就是普通的LCD段码而已,如果要用单反那种光学取景器的结构,那么在眼睛正前方的目镜的地方,要放置一块雾面屏,透射的结构则不用这块屏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图上的图标,1图标是半透明的,2图标可以看出一些蓝灰色,这应该就是普通的LCD段码而已,如果要用 ...

要是直接透射段码屏,倒是简单不少,平常的段码屏透光部分看着都灰不拉几的,这里应该是做成很透明的没有偏振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直接透射段码屏,倒是简单不少,平常的段码屏透光部分看着都灰不拉几的,这里应该是做成很透明的没有 ...

偏振片好像是LCD上必须有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偏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