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文件中都有哪些高级算法??

楼主:
我现在拥有的lib文件有:
rts2800_fpu32
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
rts2800_ml
iqmath
iqmath_fpu32
还有一些sfo开头的不知道是什么

rtt

网友A:
看对应的头文件里给的接口函数说明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对应的头文件里给的接口函数说明就知道

您能不能提供点怎么看头文件接口说明的资料 我不太会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对应的头文件里给的接口函数说明就知道

哦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看头文件里面的函数声明都有什么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看头文件里面的函数声明都有什么呗????

是的,一般库文件都是封装好的函数代码,要想知道这个库都有哪些功能,可通过相应的头文件中的接口(函数功能说明)或者相关的使用说明文档来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库文件都是封装好的函数代码,要想知道这个库都有哪些功能,可通过相应的头文件中的接口(函数 ...

网友:
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这个文件怎么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