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高速信号采集HPS读DDR速度太慢,求助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正用socFPGA做高速信号采集的项目,FPGA驱动AD芯片每秒钟产生80Mbyte的数据,我要把这些数据写到SSD里,我试了两种方案:
1:FPGA将数据写到FPGA端的DDR中,HPS通过AXI brdges桥将数据读到linux中,但我发现读的速度很慢,只有50Mbyte每秒,linux再把数据写到SSD中,整个过程就更慢了,每秒只能写25Mbyte到SSD
2:linux预留512M的空间给FPGA通过FPAG to SDRAM写入数据,这512M内存不归linux管理,FPAG写入的速度是很快,但在linux中用mmap映射后linux读这512M的内存速度很慢,只有130Mbyte每秒,然后两把这些数据写到SSD里,整个过程的速度就只有50Mbyte每秒了
SSD的写入速度有130Mbyte每秒,所以瓶颈应该是mmap函数和访问了外部的存储器,我试过异步写入,一个线程用来把数据拷到linux中,一个线程写SSD,但整体速度最高只能达到65Mbyte每秒,和要求的相差太远了,请问那位高人做过类似的项目,能给我一些建议吗,谢谢

网友A:
SSD是瓶颈 你可以多开几个BUFFER 多个线程保存数据 看看显卡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你还是抛开Linux 裸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是瓶颈 你可以多开几个BUFFER 多个线程保存数据 看看显卡是怎么做的

SSD不是瓶颈,我不使用SSD,就把不归linux管理的512M内存拷贝到linux中,速度最快也只有130Mbyte每秒,如把FPGA端的数据拷到linux中就更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抛开Linux 裸奔吧

裸奔  我们还要做一个QT界面,数据在SSD中以文件的格式保存,数据还要用数据库检索和读取,还要拷到PC上做分析,应该还是要Linux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裸奔  我们还要做一个QT界面,数据在SSD中以文件的格式保存,数据还要用数据库检索和读取,还要 ...

请问你是如何操作hps的外设的

网友D:
采用DMA传输,不要用mm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如何操作hps的外设的

地址映射后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采用DMA传输,不要用mmap

我现在动行linux系统,使用memcpy拷贝内存,不是使用DMA传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动行linux系统,使用memcpy拷贝内存,不是使用DMA传输的吗?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你的速度没上来,我想是你没有用DMA,它使用的是突发传输,带宽利用率很高的,可达9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动行linux系统,使用memcpy拷贝内存,不是使用DMA传输的吗?

你用FPGAtoHPS的桥试一下,先把数据缓存在FPGA侧的DDR,再通过FPGAtoHP的桥(DMA传输)把数据传给HP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用FPGAtoHPS的桥试一下,先把数据缓存在FPGA侧的DDR,再通过FPGAtoHP的桥(DMA传输)把数据传给HPS,

你说的应该是HPStoFPGA桥吧,这个方法试过了,速度很慢,把FPGA端的DDR中的数据拷到linux中才50Mbyte每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HPStoFPGA桥吧,这个方法试过了,速度很慢,把FPGA端的DDR中的数据拷到linux中才50Mbyte每秒

我说的是FPGAtoHPS

网友E:
请问楼主linux端的mmap映射长度是多少,为什么我在2个hps间网络传输一段物理地址内容时每次只能映射24Kbyte 的长度?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linux端的mmap映射长度是多少,为什么我在2个hps间网络传输一段物理地址内容时每次只能映射24Kbyte ...

映射了512MByte

网友:
请问如何改大映射mmap长度需要在linux系统中设置?我发现我的mmap函数只要超过25K就会导致系统崩溃。
网上没查到相关的说明,希望您能告诉我一下。
还有请问您项目中最后是采用第二种传输方式么?谢谢

网友E:
现在我只能每次映射了24Kbyte 循环收发。感觉这样肯定影响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只能每次映射了24Kbyte 循环收发。感觉这样肯定影响速度

MMAP映射的是物理地址,你是不是先用MMAP映射了一段物理地址,然后向这段物理地址写数据,然后socket再读这段物理地址的数据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