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与接收电路及程序

楼主:
这是一个红外发射和接收的电路及程序,但是在实物上红外并不能实现效果,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发射端程序:

网友:
发射端程序:
这就是能看到的全部程序。打开程序,复制,粘贴过来。最好能看看接收端的波形。能不能收到东西,再看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我刚调试完红外遥控程序,你要先知道你的遥控器协议是哪种,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WUx8jmbulTtdhM_Kd9W 你可以看看这个资料。另外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用示波器进行调试,这个对时序要求较严格,差一点就读取不到。

网友:
程序和电路在那?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