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利用MSP430单片机的FLASH(附源码说明)

楼主:
优点:

能够充分利用MSP430单片机的自带FLASH储存空间,就可避免外扩EEROM芯片了,一是节约成本,二是少了外扩EEROM的读写代码,三是同样可以储存用户数据,比如A/D转换后的数据。当然,如果是常量就不必了,直接将常量申明为“CONST”变量即可,这个就不多说了,懂的。

具体方法:

先把完整的程序编好(不包括FLASH的),然后编译(我用的是IAR,CCE没试过),进行在线仿真(软仿真硬仿真均可),在菜单栏选择"View/Memory",然后就可以看到FLASH 各个地址的数据了,记下FLASH 还没有被程序占用的空间的地址,然后将FLASH的程序加到你的主程序里,再编译,检验你记下的地址是否被程序占用,如果占用就选择一个新的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向FLASH里写数据了。

注意事项:

不要向有程序代码的空间写数据,那样会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写数据之前要先擦除;

不要向0段FLASH里写数据,那里面有你程序中的中断向量;

最好选择每段的起始地址作为数据储存的首地址;

总结:

这种方法不需要扩充外存储器,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度和系统功耗。

我也不知道这种方法实用不实用,既然有这种方法,我就发上来了,分享一下^_^。

网友:
源代码:

// 注意时钟源的选择,flash_clk:500k(官方资料是250K—475K)

//**********************************************************************************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FLASH.H"

//addr:FLASH的一个段首地址, value:数组名 count:要储存的数据个数

//把FLASH地址、数组名 和要存储的数据的个数 赋给下面的函数,就可以写入了

//**********************************************************************************

void write_flash_char (unsigned int addr, char *array,int count) //写 char型数组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int i;

Flash_ptr = (char *)addr;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0; i<count; i++)

{

*Flash_ptr++ = array[I];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

//**********************************************************************************

void write_flash_int (unsigned int addr, int *array,int count) //addr为段首地址,写 int型数组

{

int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int i;

Flash_ptr = (int *)addr;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0; i<count; i++)

{

*Flash_ptr++ = array[I];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

//**********************************************************************************

char read_flash_char0(unsigned int addr) //读单字节

{ char *address;

address=(char*)addr;

return *address;

}

//**********************************************************************************

//把FLASH地址、数组名 和要读取的数据的个数 赋给下面的函数,就可以读入了

void read_flash_char1(unsigned int addr,char *array,int count) //读一串数据

{ char *address=(char *)addr;

for(int i=0;i<count;i++)

{

array[I]=*address++;

}

}

//**********************************************************************************

int read_flash_int0(unsigned int addr) //偶地址,读一个字

{

int *address=(int *)addr;

return *address;

}

//**********************************************************************************

void read_flash_int1(unsigned int addr,int *array, int count) //读整形数组

{

int *address=(int *)addr;

for(int i=0;i<count;i++)

{

array[I]=*address++;

}

}

//**********************************************************************************

void init_flash(void)

{

FCTL2 = FWKEY + +FSSEL1+FSSEL0 + FN0; // (DCO)SMCLK/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网友:
430 里面有存储数据的位置的啊。info a,b,c 专门做e2 存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