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端子有些引脚加电容也是为了消除高频噪声吗?如果不加的话,影响大不大?

楼主:
(图片)

网友:
看影响多大了。看你频率了。不过一般来说还是加上会比较好一些。性能会相对比较好。如果实在不想家,在一般的要求下,不加也问题不大。

网友:
加上为好。毕竟电容并不贵,占用板子面积也不大。
如果没有这些电容,制成板子后出现问题工作不正常,重做板子的成本远高于电容成本。

网友:
旁路电容,要加的,虽然有些芯片,受点小干扰无所谓,但从系统稳定性角度考虑,应该加,而且,如果你以后看到一些复杂的信号处理芯片,你会看到,芯片背面pcb上铺了一片电容。

网友:
从外部端子供电,大电容效果更好一点,毕竟电容并不贵

网友:
消除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