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和MSP430-AD12的使用经验

楼主:
以前C51 ,S51, AVR,C8051 用的比较多,感觉还可以,由于工作原因要用TI 的单片机(MSP430系列),初看资料发现TI 的单片机太不一样了。跟51 一点都不兼容,完全是TI 自己的模具打造的产品。无论以前做了多少的单片机,到TI这里都要重新开始。

我用的主要是TI MSP430系列的MSP430F123 ,MSP430F1232这两款,下面简单说说学习过程中的要点:

1) 软件环境, IAR Embedded Workbench 这个软件有很多版本,向下兼容。TI 有免费试用版,不好用,一个月更新一次LICENSCE ,还经常装不上,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找个破解版的用,简洁。我就是花了
一天的时间才下载到一个破解版。真感谢那哥们,太帅了。

2)调试器FET430 不错的,与其他不一样的是它具有JTAG 接口,可以用FET调试,这个还比较方便。

3)430编程,这更有意思,最初想好好看看寄存器操作说明,好自己写程序。这种方法简直太落伍了,进度还慢,最快捷的办法是将别的程序拿过来修改,对于硬件工程师程序可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

4)具体操作时首先把430时钟寄存器配置好,其它就清楚多了。需要注意它的三个时钟源

时钟源说明
ACLK 辅助时钟 是LFXT1CLK (低频时钟源) ,经过1.2.4.8 分频得到 ;主要用于低速外设

MCLK 系统主时钟 可软件 选择时钟源 来自LFXT1CLK (低频时钟源); XT2CLK (高频时钟源) ,DC0CLK(数字控制RC振荡器)三者之一;主要用于CPU 和系统
SMCLK 子系统时钟 : 可由软件选择来自源 ;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时钟设置控制寄存器

5)定义好时钟源就是配置时钟模块了,BCSCTL1,BCSCTL2。

网友:
MSP430-AD12的个人深入了解

一:msp430内部AD是否稳定?
答:从网上查看了很多资料,说msp430的内部AD不怎么稳定。
第一种方式:我把AD通道上加上1.25V的基准源,作为被测源(430用内部时钟,内部基准源2.5V,参考源外部引脚加了一个1000p的滤波电容),它的波动为1。
第二种方式:AD的输入端对地短路,转换值为0或者1从结果来看,它自身有1个数的波动。也就是msp430内部的AD性能比较优越。
二:采样周期的选择?
答:1:这个问题始终找不到准确的答案,经过我测时候发现,选用不同的周期值,采样出来的值有所变化,但同时采样出来的AD波动也有所变化,建议采用AD的值波动比较小的那个采样周期,最后用理想值做一个修正。
2: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根据被测信号的质量来选择,在信号源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周期选择相应的比较长一点,相当于有一定的RC滤波的效果。
三:msp430的AD12的一致性?
芯片随着外温度,AD采样值有为小幅浮动。不是所有的芯片内部的AD都是波动都是良好地,只要将输入端接地,就可以测试出新品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