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楼主:
 我使用smartRF04EB给发送板和接收板分别下载了点对点的简单数据通信程序后,两个开发板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结果为:可以用basicRfReceive(pRxData, APP_PAYLOAD_LENGTH, &rssi)函数读取并在液晶屏上显示我发送的5个数据和信号的RSSI值)。
         但是当我使用飞线连接smartRF04EB的DD, DC, resetn, VDD, GND.和开发板上的仿真器端口 p22,p21,resetn, VDD, GND(对照CC debugger user's guide找不到怎么配置寄存器的信息),后来对smartRF studio进行一定的学习后,通过smartRF studio导出的寄存器值将MDMTEST0=0x75和MDMTEST1=0x18添加到RF初始化代码中,下载代码后,出现的结果是发送端可以正常的发送(我在发送函数后面设置了一个灯闪烁,可以看到闪烁现象),但是接收端没有任何反应。【我自己分析的原因可能是:假定发射的是未调制的载波,那么我使用的” if(basicRfReceive(pRxData, APP_PAYLOAD_LENGTH, &rssi)>0) “条件判断语句是因为检测不到数据所以不成立,所以没办法读取到数据和RSSI】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1)在发送端和接收端,怎么检测我发射的就是未调制的载波?(2)如果要显示RSSI值应该怎么进行读取?(3)可否通过某个引脚实时读取RS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