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步进电机简介以及步进电机控制技术的最新趋势

楼主:
步进电机简介以及步进电机控制技术的最新趋势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867

本视频介绍了步进电机控制和驱动的基本原理,细分/微步控制以及微步与全步的优缺点对比,同时着重说明了电机驱动中的细节控制技术,包含电流调整功能、续流模式(慢、快、混合和自动)以及各模式的对比、TI专利技术AutoTune功能、TI驱动集成电流采样功能等。

网友:
该视频可以让我迅速对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方式有个大致了解,并简单介绍了几款芯片,以后工作遇到需求的话不至于手足无措>_<

网友:
我平常使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只是粗略的了解了步进电机的原理。通过学习本课程的第一节课,我清晰地看到了电机转一圈过程中每个时刻的线圈磁极状态。课中所讲的半步模式下切换0.707倍电流使得力矩保持不变的方法对我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第二节课有些难度,讲得是电机驱动器内部的原理,适合研究模拟电路的同学观看。

网友:
步进驱动解决方案,可以实现通过分析电机运行环境(电压电流曲线),而得出失步,堵转等故障的报告吗?在开环应用环境中。

网友:
根据使用的控制技术,可全步进、半步进或微步进控制步进电机。简单的方形脉冲可以控制处于全步进的电机,而先进控制技术(如脉宽调制 (PWM))可用于微步进。基本 MSP430 MCU 与步进控制驱动器 IC(如 DRV8412)配合使用,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全步进或高达 16 个微步进。更复杂的步进电机控制可通过 Stellaris? 或 C2000? MCU 实现。板载外设(如 ADC 和 PWM)创建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可满足步进电机的所有应用要求。

网友:
通过这个视频,是初步了解了步进电机哈,虽然直接接触过,但是,对应其物理原理和驱动原理一直是一知半解,现在可算是清楚了,谢谢讲师。步进在低端场合肯定回事越来越多的应用了,其精准,价格也不贵,易控制,驱动器也容易,不像伺服一样比较大。工控和家庭的应用都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
三种不同的DECAY是比较有特色的应用,以往的很多驱动芯片都没有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根据现场应用需要选择,另外,体积和性能达到一个很好标准。这类型的产品在小功率的电机产品中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之所以在众多精选课程中选择了关于步进电机的课程,是因为我本身用步进电机做过比赛,有些感情。当时用的步进电机也是两相的,型号是57BYG,配备驱动器,使用起来很方便,只需要连接驱动器相应的接线端,然后对方向DIR和频率P接口发脉冲即可。不过由于步进电机整体是封装在三轴滑台内的,所以对其内部结构不是很了解。 通过这堂课,学到了不少东西。电机的位置和速度由导电次数(脉冲数)和频率成一一对应关系。方向则由导电顺序决定。另外,对步进电流的选择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课程对步进电机的介绍比较细致,过程中结合各种控制波形,也有具体分析,效果很好

网友:
通过视频大概了解的TI 的步进电机的构造与参数,最好有中文的资料!!

网友:
听完讲座,对步进电机有了一些了解。需要进一步学习。有空可以多看几遍。学习步进电机不可多得的好资料!

网友:
其实我们已经用到了TI的电机驱动芯片,一个项目中用DRV8834,另一个项目中DRC8711(它的硬件设计其实就是参考的是TI的参考设计的demo)。从该课程的介绍。以及我自己翻阅两个电机驱动芯片的datasheet,发现其内部结构有相似之处,但是从操作的简单程度上来讲,我更喜欢DRV8711的SPI总线操作内部寄存器,从而实现对电机参数的设定(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将其封装成了函数的形式)。DRV8834这个电机驱动芯片是我同事在用,但是这个相对DRV8711的话,操作略显麻烦。当然,该课程里面介绍的一些概念,有助于我再次更加深入的理解相关的一些参数的意义。

网友:
比较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