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深入理解无刷直流电机(BLDC)原理以及控制

楼主:
深入理解无刷直流电机(BLDC)原理以及控制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865

本视频从无刷直流电机的基础详细讲述了无刷直流电机的结构以及实现驱动的基本要求。你会了解为什么要选择无刷直流电机,以及对电机换向控制的深入探讨,最后介绍了TI的典型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网友:
最近要搞这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
之前弄过四轴飞行器,使用的就是无刷直流电机,不过对其内部原理不是很了解,因为小时候玩具车上都是使用电刷作为转向器是电机可以360度的旋转,所以心里一直以为直流电机都是使用电刷的,不过后来接触到无刷直流电机之后才发现还有更好的。这次乘着TI的教学视频一探无刷直流电机的究竟。 首先有刷直流电机使用的是永磁体作为定子,线圈绕制在转子上,通过电刷(换向器)将能量传输到线圈。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但是也会导致很致命的缺点就是转速不能太快并且电刷的寿命决定了电机的寿命,可靠性较低,就像小时候玩的四驱车一样,如果电机卡死了很容易将电刷烧了。 无刷电机的结构较为复杂,它是将线圈绕制在定子上,转子是永磁体,这样就去掉了换向器这个部件,大大提高了使用可靠性和寿命。 相比较而言在同等质量下无刷电机BLDC输出的转矩更大,在同样的输入功率下BLDC输出的转矩更大,由于去除了换向器BLDC将不会产生音频噪声并且拥有更长的寿命,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没有了换向器会避免火花的产生适合在矿井等十分严苛的场合下使用。BLDC电机也拥有更低的EMI以及更好的扇热能力。BLDC电机的转速要比BDC电机高。唯一一点有刷电机比无刷电机有优势的地方在与有刷电机的驱动十分简单,而无刷电机的驱动很复杂,需要专门的驱动控制电路完成。 比较完了有刷和无刷电机之后进行交流感应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的比较,总体来说两者的使用范畴不同,有不少差异,但是不是互相替代而是作为互补类型的存在,交流电机使用在大功率场合,BLDC使用在小功率场合。 无刷直流电机又分为内转子和外转子两种,不管怎么放置都是转子在转动。至此已经大致了解了无刷直流电机构造原理,结合我使用四轴飞行器的经验来看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电路应该就是我使用的电调即电子调速器,这样一来无刷直流电机就算是解开神秘面纱了。 感谢TI教程。

网友:
视频课程讲的比较浅显,概念性的东西基本都有点到,但是没有“深入理解”也没有过多的涉及如何控制,作为科普和对BLDC的基本了解是足够了。既然后面有介绍TI的相关集成/分离驱动,应该可以再花几分钟时间给点典型参考电路来辅助理解。

网友:
讲解简明易懂,主要针对BLDC的特点和TI驱动方案讲解, DRV10适用于小功率,高度集成化,单芯片解决方案, DRV9集成了除MOS管外的器件,只需要外部MOS管,适用于吸尘器等电动工具, DRV8分为包含MOS管和不包含MOS管两种,需要结合MCU,适用于汽车等级控制,功率可达KW 对正弦波控制和方波控制原理讲解的比较好,正弦波控制起来电机声音比较小

网友:
BLDC被广泛的用于日常生活用具、汽车工业、航空、消费电子、医学电子、工业自动化、航空航天等装置和仪表。BLDC不使用机械结构的换向电刷而直接使用电子换向器,在使用中BLDC相比有刷电机有许多的优点,比如:能获得更好的扭矩转速特性;高速动态响应;高效率;长寿命;低噪声;高转速。另外,BLDC更优的扭矩和外形尺寸比使得它更适合用于对电机自身重量和大小比较敏感的场合。 视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值得推荐学习!

网友:
大学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做过四轴飞行器,用的就是无刷直流电机,虽然飞行器做的很棒,但是真的不理解无刷直流电机的内部结构和原理,更是不知道有刷和无刷的区别,但是后来从事的工作是电机驱动与设计,才对此有深入的了解。虽然工作了几年了,但是这个课程视频对我的备注还是很大,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无刷直流电机的内部结构已经实现驱动的基本要求 还介绍了驱动芯片,供以后使用的时候可以参考,很棒!

网友:
曾经做项目用过有刷直流电机,缺点是碳刷和换向器会产生摩擦,有时会产生火花,有些特殊行业例如煤矿或者产生粉尘多的行业需要采用防爆的产品,有火花是不允许的,后来才考虑改成无刷直流电机。TI的这个视频对于不懂有刷和无刷电机的同学来说讲的非常详细,从两者的基础原理、电机结构和优势,优缺点、驱动电机的基本要求 到BLDC系统的控制,跟着视频一步一步学就可以不惧使用BLDC开发产品了。视频还提供了TI BLDC驱动器介绍,包括单芯片驱动解决方案、有无集成MOS管、有无Hall传感器、功率大小以及应用等等。

网友:
近几年,无刷直流电机应用急剧增加,电机制作成本慢慢降低,驱动器做的越来越低成本,集成度越来越高,设计越来越简单,让无刷普及更快,TI的贡献很大。

网友:
无传感器,位置监测,TI做的我认为是最好的,降低驱动器成本,而且学习功能很容易实现,TI的算法提供了很精确的位置感知,并且很可靠,TI的方案很有竞争力。

网友:
一般的电调应该用的就是无传感技术

网友:
老师循序渐进的讲解,通俗易懂,看完视频收获很多知识,再次了解了无刷直流电机的构造及应用,无刷直流电机应用广泛,与有刷直流电机相比,散热好、无火花、转速和效率都高,也详细和交流感应电机做了对比。TI的产品丰富,在BLDC方面提供了不同集成度驱动芯片,极大地简化设计,降低了开发难度,还给出了较为全面的设计参考方案,适用不同的需求。TI的视频很好,很棒,值得推荐,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以前以为BLDC是直流无刷电机的一种算法,现在才知道BLDC就是直流无刷电机,我们公司研发无人机就是用的BLDC,观看几次的讲解让我对BLDC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了TID的一些产品,后续还要继续学习,一贯支持TI,从上大学到工作都是这样!

网友:
目前无刷电机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常见的是我的常用的电动车,四轴飞行器等,与传统的有刷电机向比较无刷电机,有着其优势和劣势,简单来说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由于无刷直流电动机是以自控式运行的,所以不会象变频调速下重载启动的同步电机那样在转子上另加启动绕组,也不会在负载突变时产生振荡和失步。无刷电机其寿命性能比有刷电机好。但其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对元件的老化筛选要求比较严格。虽然电机寿命长但控制电路容易出毛病。因此选用无刷电机要经过严格的可靠性试验以确保质量。,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几步,无刷电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TI的这个课程深入浅出,从原理到驱动技术给出了对无刷电机的阐述,最关键的是对关键的驱动解决方案给出了详细的阐述,这对于无刷电机的控制开发来说,无疑参考意义是很大的。 希望TI能一如既往的给出这样的好课程。

清风徐来~~

网友:
视频将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基本知识点,像结构优势原理驱动什么的都讲得很透彻易懂,最后还介绍了TI的一些相关芯片,不得不说TI的产品非常丰富,可选择的产品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而且参考设计方案也很多

网友:
之前在学校做的一些智能车项目用到的都是小的直流电机,不过一直对工作原理并不十分了解,经过TI 的这次直流电机的课程,确实明白了无刷与有刷直流电机都是怎么个工作原理,而且简单应用的话都不需要单独的MOS 管驱动,这个很方便,包括现在的项目应用中很对都是采用的TI的设计方案,确实比较好用,而且安全稳定。一如既往支持TI的产品。

网友:
交流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的速度哪个更快呢,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吧,基础知识

网友:
学习了,有可能会用上

网友:
非常棒的课程,最近在做电机方面的开发,帮助很大。老师的思维很快,有的地方,跟不上,重复了几遍再看。从无刷电机的结构和优势,到绕线方式;再到启动和换向分析;最后,列举了四类驱动器件以及他们的应用场合。

网友:
看完了本课程收获颇丰,尤其是电机换向分析,让人豁然开朗,还有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的语速,言辞意赅,很赞。作为从事工程机械5年的电子工程师一枚,对直流无刷电机应用比比皆是,例如:二阶段油门电机控制,泵转换器电机控制和雨刮电控控制等等。
首先,分析对比了直流无刷电机的结构和优势;其次,讲述了驱动电机的基本要素,电机两种绕线方式星性和三角形;再次,分析了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的启动;最后,列举了TI四类驱动器件以及应用场合。
课程内容加深了我对无刷电机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最后举例的驱动器件和应用帮助不小。

网友:
深入浅出,讲解得非常清楚!

网友:
讲得的确不错,收获不少,这门课讲了无刷电机的结构和优势等。最后还列举了四类驱动器件以及他们的应用场合作为示例

网友:
这几讲视频都完完整整看完了,目前在做FOC 无感控制,这几天刚把Luenberger观测器调试成功,可以初步观测到电角度,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初始位置检测、参数辨识、零速启动)等,希望自己可以快快进步,同时感谢TI的工作人员编辑的资料、录制的视频。

网友:
看到电机2字,只能默默顶一下了,不懂这个领域

网友:
课时4中,从29秒到58秒,按照视频中的电流方向,视频中标注的产生的磁场方向是错的吧?

网友:
铭创电机驱动 提供TI无感FOC视频教程,欢迎加群学习交流。QQ群:600392479

网友:
学习无刷电机的知识

网友:
把BLDC讲明白了。

网友:
TI BLDC电机驱动器件介绍

RTEMS

网友:
还是挺基础的,也非常实用

网友:
不懂也要看看,哈哈

网友:
分享,很不错的课程

网友:
深入理解无刷直流电机(BLDC)原理以及控制学习学习

网友:
深入理解无刷直流电机(BLDC)原理以及控制

网友:
BLDC电机驱动,学习Ing。

网友:
BLDC电机驱动,学习Ing

网友:
慢慢的干货啊,太给力了,奥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