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TI 6000系列DSP优化经验
fish001
fish001

网友A(2016-10-31):
TI 6000系列DSP优化经验
看到网上很多网友对TI 6000系列DSP优化工作感到苦恼,在此我总结下我的优化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首先考虑从系统结构上优化,比如尽量减少待处理数据的无谓搬移,考虑你DSP片内存储量和每次处理数据量对系统结构优化,这部分的优化应该最早做;
二、其次从算法层面上着手,看采用的算法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计算方法,算法是否有某种对称性,可否采用更合适的数据结构等等,这方面的优化比程序上的优化更明显;
三、如果算法层面暂时无更好的优化办法,看看软件结构能否优化。
比如:
1)多层的循环结构能否减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程序:
for(i = 0; i++; i< A)
for(j = 0; j++ j< B)
{
E[i][j] = C[i][j] - D[i][j];
}
这个可以优化成:
for(i = 0; i++; i
{
E[i] = C[i] - D[i];
}
2) 关键循环结构中的条件、跳转指令应尽量避免,哪怕会增加一些循环次数,循环中没有条件指令优化器更容易优化;
3)关键循环不要调用子函数
其它还有一些,具体可以看看手册,手册上讲的很清楚
四、结合DSP系统的硬件结构优化
1)看你处理的数据是放在片内还是片外,如果放在片外的话这个建议将数据分块分批倒入片内处理,类似于流水结构;
2)针对外部数据可对L2 cache优化
五、结合DSP优化器、指令系统等进行优化
这部分可以详细的看TI的手册,大概有这几个方法:
1)优化选项,-o3 -pm 取消-g 等等这些选项,如果你的软件结构很好,那么它们的优化效果很明显;
2)加一些优化指示符指导优化,这部分看手册,包括存储地址无关性,SIMD(单指令多数据处理)等等;
3)用一些专用指令,比如6000提供饱和加、溢出减指令,可以不必用条件判断;
4)如果效果还是不好,用线性汇编改写你的程序,将你的优化思想用线性汇编表述出来,一般到地步就可以了;
5)如果线性汇编优化未能尽显你的优化思想,那就汇编吧,优化器不会再帮助你优化,完全是你自己控制程序了;
这部分需要有比较丰富的优化经验和扎实的优化功底,多多积累,多看资料。
ps:
系统结构上的优化这个需要在方案阶段考虑,主要是硬件和数据流这些方面的!
算法这个东西很重要,做优化的最好对算法有大致地了解才行,有时一个实现思路的改变会帮你优化很多。
就算你不对算法本身做优化,对算法了解对你做程序优化也是有帮助的。
我是从汇编转到C上来的,后来对C做优化的时候发现对汇编指令的了解非常有助于做优化,
你有空的话可以看看汇编指令,尤其是64核的dsp,很多打包指令和SIMD指令对程序级优化帮助很大。
你不用写汇编,写写线性汇编就行了,不用安排并行,这点比汇编省很多功夫。
我现在做优化都是试着用c做,然后看看反汇编的指令,不满意的话用线性汇编写个,一般到这步都差不多了。
还有可以多看看ti imglib的优化代码,ti提供了,多看看你会有收获的!
最后要重点说下:
优化是没有止境的,在对程序对细致优化前要对程序每个部分测试下时间,要对非常耗时的部分做优化,一但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不要为了优化而优化,我们应该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学,不要陷在优化上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