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布线SOS

楼主:
pcb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吗新人刚接触ad,感觉好难啊

网友A:
有啊!能说一下午,关键是楼主哪一块有阻力呢?

网友:
投递一份资料给楼主。。
pcb新人看过来,这里有一波适合你的学习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704&fromuid=536508

网友:
先练习一块板子,画画再说,不要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能说一下午,关键是楼主哪一块有阻力呢?

布局,1.元器件的位置摆放不太懂,按着原理图摆放吗?跟着视频走说电容孔要对准单片机管脚,到底是哪个焊盘对准呢?
          2.还有放到哪1层我也弄不懂,视频有的底层有的顶层。top layer ,botom怎么区别到底那个元件在哪层啊
         3.布局都没弄好看了布线更晕,底层和顶层都要布线?怎么区分啊

网友:
亲,看你回复好像对PCB不是很熟,元器件一般放顶层,有时也会放底层,但都是高度比较低的,如:阻容感这些。小虾米就知道这些啦

网友:
慢慢来,先实际做一些简单的,制作PCB经验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布局,1.元器件的位置摆放不太懂,按着原理图摆放吗?跟着视频走说电容孔要对准单片机管脚,到底是哪个焊 ...

所以说,拿一个电路板看上一天

网友:
布局,1.元器件的位置摆放不太懂,按着原理图摆放吗?跟着视频走说电容孔要对准单片机管脚,到底是哪个焊盘对准呢?

尽量按照原理图画的放,电容尽量靠近相应的器件,但考虑安装,也可以布到边缘。哪个焊盘是跟据你手中的元件。

          2.还有放到哪1层我也弄不懂,视频有的底层有的顶层。top layer ,botom怎么区别到底那个元件在哪层啊
       如果你是两层板,一般两层都可以放,根据自己的要求放,比如,电解电容,就不能放到底层,一些贴片电阻,贴片电容可以。
         3.布局都没弄好看了布线更晕,底层和顶层都要布线?怎么区分啊
        顶层的线是一个色,底层的又是一个色,而这个色可以自己设,我从来就不设,用默认

网友:
论坛里使用eagle的网友好像比较少?大家都用A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拿一个电路板看上一天

请指教
请问下怎么看?原理图还能看下电路。你说的是看实物还是pcb?实物板子看不懂。。正反面都分不清
pcb太复杂的电路看不懂线都绕晕了,论坛上找了个新手pcb研究但是不懂、、
以下是我的理解:大神们帮我纠正下讲下细节啊
1.这到底是单层还是双层呢?我觉得是单层吧这么简单,但是百度说2种线就是双层?omg
2.看图,切换层次昨天复杂的看的心累感觉,切到底层1片蓝顶层1片红,我觉得那肯定是双高层的!今天简单的看懂了些,换到底层,显示的是蓝色走线在上,是这样吗?顶层看到的就是顶层的线在上。但是我还是看不出来元器件到底是在哪层。。感觉元器件都变成了丝印层标示了。
3.布线我可以理解为焊盘连接吗?
昨天,布局布线失败了,同事说我要先学布线,布局是靠经验积累,昨天看视频做的,一般元器件放在底层,变成蓝色了,电源一些其他的是黄色线好像没处理。。我就没管它,是这样吗?布局后,底层布蓝线,,中间穿不过去放过孔顶层布红线有道理
今天,我从论坛上下了个新手图如下,我看的:疑惑1:底层布线,但是他放的是焊盘布红线穿蓝线,电气规则也没错。焊盘跟过孔不是不同吗第一次我也把他们看成一样,最后百度区别开,现在我又混乱了;2:怎样通过pcb图看出来元器件哪层?
百度说,1般顶层元件,底层布线;
昨天视频底层元件,底层布线,
下图我看不出来。只知道蓝色布线层次我都弄混乱了。
求助大神讲解纠正下我的思考方式是不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指教
请问下怎么看?原理图还能看下电路。你说的是看实物还是pcb?实物板子看不懂。。正反面都分不清
...

简单说一下
1.这到底是单层还是双层呢?我觉得是单层吧这么简单,但是百度说2种线就是双层?omg

11楼的图是双面
简单看,有红,默认顶层  ,有蓝 ,默认是底层,,

2.看图,切换层次昨天复杂的看的心累感觉,

altium designer 或者Protel 99se:快捷键,按*键切换层,其他画图软件也有快捷键切换层的。

3.布线我可以理解为焊盘连接吗?

可以这样理解,PCB布线其实就是连接焊盘线,如果顶层走不通,放过过孔,走底层

网友:
今天,我从论坛上下了个新手图如下,我看的:疑惑1:底层布线,但是他放的是焊盘布红线穿蓝线,电气规则也没错。焊盘跟过孔不是不同吗第一次我也把他们看成一样,最后百度区别开,现在我又混乱了;2:怎样通过pcb图看出来元器件哪层?

要看焊盘,贴片焊盘一般不是在顶层就是底层,插装器件的焊盘顶层和地层可以同时或单独连接

关键的关键是,要分清各种元件的形状实物是个什么玩意等等
所以,在4楼和8楼,告诉你,拿着一个板子或图看反复看上几遍,就能醒悟。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