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电容是否击穿

楼主:
一块电路板上有电容被击穿,,要怎么找到这个击穿的电容呢???求教!!

网友:
用万用表的通断档位打一下,如果发声,就说明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
把电容焊下,用万用表量哈,如果没有充电过程,直接鸣叫,就是短路

网友A:
电容的一端一般都接地啊,击穿的话,不代表另一端也接地了么,,这样的话,肯定会发声吧

网友:
板子上电容太多了,如果一个个拆下来测的话,工作量太大,,有没有再简单直观一点的方法呢

网友:
检测所有VCC与地相连的元件,如重点怀疑电容,就检测电容,如是贴片电容,先把电容一头焊起,不一定非取下来

网友:
那只能在线电阻了,短路的好测,漏电的不容易分辩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一端一般都接地啊,击穿的话,不代表另一端也接地了么,,这样的话,肯定会发声吧

其实电路中,大批量电容被击穿的情况我还真没碰到过。。。。。我只碰到个别电容被击穿的情况。

如果你怀疑多个电容,可以还是用万用表通断档位量测,一般的多数电容都是接地,如果电容被击穿,那么这条net应该会对地短路。。。。用万用表表通断档位量测会鸣叫。。。而且有些时候 个别元件会由于电容被击穿而发烫。。。。

网友A:
现在的情况就是:电路上的一路电源对地短路,排除这一路所关联的芯片出问题,,怀疑这一路电源上有电容被击穿可关联电容(都是0402贴片封装)又多,不知道从哪着手检查。。

网友:
全都是0402贴片封装,电容又多,,没一点头绪。。。

网友:
什么意思啊??现在测的电容两端电阻都接近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就是:电路上的一路电源对地短路,排除这一路所关联的芯片出问题,,怀疑这一路电源上有电容被 ...

这种时候其实一定要耐心,你要用万用表的通断档位确定是电源的某条net对地短路哦。
就要接焊一个电容,打一次通断看还短不短。。。
再接焊一个电容,打一次通断,看还短不短。。。
就这样下去,直到不断。。。
那么刚才接焊的电容,就是被击穿的那个。。。。总之你要有思路去做。。。。这个只能耐心的去做。。。。没有别的方法据我所知。。
什么事情都怕麻烦,如果嫌麻烦,那告诉你别干了。。。。

网友:
怕麻烦就出钱,请别人代劳.

网友:
万用表的通断档位测量电源+-极,好的时候能看到充电过程。如果一直短路,说明电容击穿或者有其他元器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