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框图的VREF+ VREF- VDDA VSSA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电压正负和adc电源,引入参考端某些时候可以简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正负和adc电源,引入参考端某些时候可以简化电路

能举个例子吗?谢谢了!!!!

网友B:
有时候电压比较的时候引入参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电压比较的时候引入参考电压

这有两个参考电压,芯片是怎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有两个参考电压,芯片是怎么用的???

有VREF+、VREF-,双参考源,有时候用一个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VREF+、VREF-,双参考源,有时候用一个也行

比如用VREF+的话,STM32 ADC内部是几个电阻串联一端与VREF+相连,一端接GND,是这样做参考电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用VREF+的话,STM32 ADC内部是几个电阻串联一端与VREF+相连,一端接GND,是这样做参考电压的吗?

自己找个芯片数据手册看一下,关于Vref的使用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个芯片数据手册看一下,关于Vref的使用说明

任何一个都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任何一个都可以吗???

可以看下瑞萨的带Vref的芯片说明,芯片你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瑞萨的带Vref的芯片说明,芯片你自己找

好的,谢谢

网友:
有些datasheet是AVss和AVDD,如果不使用该器件的AD功能,可以将AVDD接至VDD

网友:
基准电压源

比如 AD584, 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