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控制多个编码器

楼主(2016-11-01):
stm32单片机如何控制多个编码器
各位大神好,我刚接触stm32芯片不久,现遇到一个难题,就是STM32控制多个编码器时,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该如何配置,比如我要将左右轮的速度实时返回给上位机,我该如何设置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呢
编码器
如何

网友A:
stm32定时器有那种编码器模式吧,计数溢出会触发中断,这个的话你实时速度的话应该影响不大,定时器作为脉冲计数时间的话,中断优先级的话,看你具体用到的中断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应该就可以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解答,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