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j-flash不能读取stm32flash数据

楼主:
如题,用j-flash可以直接从flash中读出数据保存成bin文件,在不添加加密芯片如何设置可以不能通过这个直接读取数据
在网上看在j-flash中可以通过设置这个

可以避免,不过我试了下也没有成功,后来发现需要代码运行一次后才会成功。不知道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好的方法,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想表达下我对于你的这个问题的看法:
1、你说的问题有点像代码保护,32有flash操作手册里面专门提到了加密的问题。。flash加密 不管是jlink 还是stlink都读不出来,需要你操作flash相关函数;
2、现在的jlink直接读flash的数据是不能用鼠标选中复制的,但是stlink却可以。。。你试试就知道了;
3、还可以你的代码不是从flash的起始地址0x08000000(地址应该是这个)。反正flash挺大的,随意找个位置开始,然后在起始位置的地址加一堆 无关的东西 ,说白了 让别人造成混淆;-->这个方法我没试过,但是这个方法也就骗骗有些人,碰到反汇编的高手,照样破解你的代码;
4、把一些代码放在ram中执行,这个我只在我的一个测评的帖子中试过。。。真正的产品中我还没有机会试。
5、你的这种“保护”,其实再次用jlink解“保护”就好了。。。。
我个人觉得,你还是下载st的flash操作手册,参考别人的案例试试呢。还有我有看到好像是野火吧。用id来加密的,毕竟每个CPU都有唯一的ID,如果用id来加密,就是一机一密,这个你要考虑的哦。(不太适合量产。。。)
我在某论坛也看到有些人专门在讨论这个加密的问题,也有人专门在研究解密的问题。。。看到他们讨论的内容,顿时感觉这里面水挺深。。。。我也是懂点皮毛,,,,,浅谈了点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表达下我对于你的这个问题的看法:
1、你说的问题有点像代码保护,32有flash操作手册里面专门提到了加 ...

好的,谢谢,给我这几个方向,我去看看,比较有效的话在发给大家指点指点,不过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去看看试试,总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