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基础求助

楼主:
各位朋友~~单位增益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0DB输出一倍的意思?单位增益稳定不太理解,是开环频响曲线呈线性的意思吗?

网友A:
这个看书去吧,我最近上传的四本书不错,你可以去看看 尤其是那本运放的

网友B:
单位增益指放大倍数为1,即输出与输入相等。
应该说明:这里的增益指电压增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书去吧,我最近上传的四本书不错,你可以去看看 尤其是那本运放的

就是看的书上的名词不太理解~~~在看放大器权威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看的书上的名词不太理解~~~在看放大器权威指南~~

我也是差不多,现在最多也就看着这个名词勉强能理解,但要我准确的描述出来就不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增益指放大倍数为1,即输出与输入相等。
应该说明:这里的增益指电压增益。

当一个内部补偿的运放开环频响乘线性  我们就可以说他单位增益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一个内部补偿的运放开环频响乘线性  我们就可以说他单位增益稳定吗?

“一个内部补偿的运放开环频响乘线性”
怀疑“乘”为“呈”之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内部补偿的运放开环频响乘线性”
怀疑“乘”为“呈”之误。

抱歉~~是呈。。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是呈。。打错字了~~

“一个内部补偿的运放开环频响呈线性”
不能判断其单位增益稳定。
判断运放是否单位增益稳定的依据,仍然是该运放开环时的幅频和相频特性。若增益由于频率升高而下降到1之前,相移不到180度,则可判断为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内部补偿的运放开环频响呈线性”
不能判断其单位增益稳定。
判断运放是否单位增益稳定的依据,仍 ...

谢谢前辈的指导~~基础比较薄弱还请见谅,关于频响的概念我理解的有问题,相频和幅频综合起来称之为频响吗?然后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欠补偿的运放特性曲线,增益在20db以上时幅频曲线呈线性,在0~20db的时候有一个滚降即增益下降更快。然后相频曲线,在20db的时候是-120°,0db的时候是150°,-20db的时候是180°。这个情况下是在20db的增益下稳定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的指导~~基础比较薄弱还请见谅,关于频响的概念我理解的有问题,相频和幅频综合起来称之为频响吗 ...

“相频和幅频综合起来称之为频响吗?”
是的。综合起来称为频率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的指导~~基础比较薄弱还请见谅,关于频响的概念我理解的有问题,相频和幅频综合起来称之为频响吗 ...

“看到一个欠补偿的运放特性曲线……这个情况下是在20db的增益下稳定对吗?”
这个情况,仍有可能单位增益稳定,因为0db也就是开环增益为1时相移为150°,不到1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频和幅频综合起来称之为频响吗?”
是的。综合起来称为频率响应。

那幅频曲线,相频曲线和频响曲线之间有什么数学逻辑上的联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幅频曲线,相频曲线和频响曲线之间有什么数学逻辑上的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不过,那不是一帖两帖能够说清楚的。可以介绍两本书看看,不过这些书在另一台计算机里面,须待我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后我会贴到此帖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联系。
不过,那不是一帖两帖能够说清楚的。可以介绍两本书看看,不过这些书在另一台计算机里面, ...

万分感谢~~基础薄弱,刚起步,模电挺枯燥,有个人点拨点拨真的是万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基础薄弱,刚起步,模电挺枯燥,有个人点拨点拨真的是万幸。感谢!

很遗憾,我目前使用的计算机中了病毒,很多文件被破坏,昨天许诺的书一时找不到。
其实,这类书本站就有。到下载中心搜搜老tyw发的书里面《电路分析》这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我目前使用的计算机中了病毒,很多文件被破坏,昨天许诺的书一时找不到。
其实,这类书本站就有 ...

没有关系~我目前在看运放权威指南,慢慢来  看太多反而不利于消化~~~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d0b68caeb1717fd5360cba1aa8114431b90d8e09

可以看看这篇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d0b68caeb1717fd5360cba1aa8114431b90d8e09

可以看看这篇

对于初学者来说,链接的确实是一篇快速入门的参考资料,不过仔细推敲的话,其中还是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