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恒流源 运放 损坏

楼主:
上面电路DAC_OUT单片机输出DA,  I+,I-为4~20mA输出,
现发现部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有部分单运放同相和反相端电压不等,判断为运放坏了,
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是需要做单独的保护吗?哪里引起的运放损坏,如何改进
下面这种方式可行吗?
在输入端加二极管保护,或是输入输出均加保护

网友A:
“运放同相和反相端电压不等”
不能判断为运放损坏。有可能是运放已经工作于线性区之外。

网友:
调节单片机,可以测试一下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同相和反相端电压不等”
不能判断为运放损坏。有可能是运放已经工作于线性区之外。

调节单片机输出,输出电流不可控,更换运放后就好了

网友:
初步判断是运放无法反馈调节了,处于非线性工作区域,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导致的呢

网友:
更换mosfet为jet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节单片机输出,输出电流不可控,更换运放后就好了

我没有查你所使用的运放datasheet,估计不是输出轨到轨运放。
这类运放最高输出电压有一定限度,通常比电源电压要低1~3V,且有相当的分散性。你所使用的MOS管也有个参数叫开启电压,同样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倘若某块板子上焊接了一片开启电压较高的MOS管,又用了一片最高输出电压较低的运放,就有可能运放输出的最高电压低于MOS管开启电压,或者运放最高输出电压不足以使MOS管电流达到20mA。换一片运放,恰好换上去的运放最高输出电压稍高一点,该板就能够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节单片机输出,输出电流不可控,更换运放后就好了

你的运放电源电压为5V,MOS管电源电压12V,这很奇怪。为什么运放不和MOS管共用12V电源?
如果运放采用12V电源,绝对不会发生运放最高输出电压不足以驱动MOS管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查你所使用的运放datasheet,估计不是输出轨到轨运放。
这类运放最高输出电压有一定限度,通常比 ...

这个运放是轨到轨的,现在发现运放上电后,即使输入端不加东西,mos管去了,反相端始终有2V左右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是轨到轨的,现在发现运放上电后,即使输入端不加东西,mos管去了,反相端始终有2V左右电压

如果是这样,则有可能是运放损坏。当然,仅仅是可能,要判断是否损坏,还需要其它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则有可能是运放损坏。当然,仅仅是可能,要判断是否损坏,还需要其它测试。

现在是想找到运放损坏的原因,做一定的保护,防止类似的再发生,因为只有mos管的4~20mA输出对外,运放没有对外的,没想明白哪里会引起运放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电源电压为5V,MOS管电源电压12V,这很奇怪。为什么运放不和MOS管共用12V电源?
如果运放采用12 ...

运放使用的轨到轨,因为后面发现4~20mA输出负载不够,所以增加了一个独立的12V给4~20mA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想找到运放损坏的原因,做一定的保护,防止类似的再发生,因为只有mos管的4~20mA输出对外,运放没 ...

运放处于电路中这个位置,通常不会损坏。很可能贵公司买到的是假货,这很难说。

网友:
运放输出加一个电阻 1k 的 。确保与运放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把R14改为 5.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