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新手封装疑惑请指教

楼主:
刚开始学封装先画r0603.c0603
1.画前看到devices库里面有0603,是不是r或c可以共用0603这个封装呢?或者怎么改呢
2.我先是用元器件向导,ipc向导都用过。。但出来的形状还是相同多了些线条绿色的外框。跟机械层一样的粉色线条手绘不是黄色的吗丝印层画外框没错吧焊盘放那个层啊,而且最后我放弃了用了别人的库r603封装,大神的封装跟我不同我是两个焊盘加个矩形框,大神的矩形框中间没有连起来的,,还有元器件封装选择贴片还是插入这怎么选,比如res2的0603以后其他的怎么判断啊,
就这些了,最好有基础教程分享下我是菜鸟别太难求解,截图工具没图看不懂,,,
还有就是封装画出来了怎么看符不符合标准错对3q

网友:
如果是画其他的封装,比如dip,sop封装的IC
可以 Tools-Component Wizard 进入PCB封装制作向导

网友A:
那些是机械层没关系的。。只要你的规格符合就行。要看你以后具体使用的元器件的规格是什么样的。你绘制的时候肯定是要知道尺寸才能进行绘制的。然后就是养成好习惯,封装命名时命名清楚,这样就能防止以后忘记这个具体尺寸了。

网友B:
“比如res2的0603以后其他的怎么判断啊,”封装都以尺寸为主

网友:
图片收藏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些是机械层没关系的。。只要你的规格符合就行。要看你以后具体使用的元器件的规格是什么样的。你绘制的时 ...

再请教一下:devices库有默认的0603,朋友说不管r0603还是c603都直接用0603对吗?他说着这是封装尺寸,具体放什么由你自己决定的,rc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一下:devices库有默认的0603,朋友说不管r0603还是c603都直接用0603对吗?他说着这是封装尺寸,具 ...

一般来说可以的。。因为尺寸是一样的。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res2的0603以后其他的怎么判断啊,”封装都以尺寸为主

这个用ipc元器件向导看得懂。。但是用元器件向导也是看这个表吗?焊盘尺寸,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外框的宽度与高度怎么对应啊?网上看了图但是标的不大看得懂。。能教下我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ipc元器件向导看得懂。。但是用元器件向导也是看这个表吗?焊盘尺寸,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外框 ...

这种贴片电阻的IPC中没有参考
因为形状简单,按照尺寸放置焊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贴片电阻的IPC中没有参考
因为形状简单,按照尺寸放置焊盘即可

网友C:
这是我用ipc元器件向导画的。感觉跟你们库看得差距好大。。我是不是错了
元器件想到封装这些步骤我都知道,我就是对尺寸不熟悉看图和表看不懂。
主要是尺寸。r603=1.6x0.8指的是长宽,这是指外面黄色框?
元器件向导封装第一步焊盘尺寸大小:表怎么看,图我看不懂,
第二步焊盘间距。看不懂
第三部焊盘高度和宽度。我理解的是焊盘到黄色框的距离
这些值不知道怎么输。

还有这几天我看了些封装,有的黄色框是闭合的矩形有的像你这样。。这是为了美观还是一种标准?

步骤我都知道我尺寸掌握不到网上也没有详细介绍希望大神指点下我尺寸的掌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ipc元器件向导画的。感觉跟你们库看得差距好大。。我是不是错了
元器件想到封装这些步骤我都知 ...

外面黄色框是丝印层,也是一个贴片电容电阻的最大边界

设置栅格,然后尺寸可以用坐标定位,非常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黄色框是丝印层,也是一个贴片电容电阻的最大边界

设置栅格,然后尺寸可以用坐标定位,非常准确

可以这样理解吗0603=1.6x0.8,这就是丝印层黄色框的长宽再画2个焊盘就ok了吧?大神这些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具体尺寸怎么弄,黄色框是1.6x.8?焊盘根据实际调整?是这样吗?我个人理解。。。
还有有的电阻画闭合矩形,但有的想上面一样2个半矩形,这是规则还是随意?
我好纠结细节的。。。谢谢。画图步骤都有。我是想知道实际对尺寸的把握详细点。

网友B:
焊盘池尺寸看9楼的图示,尺寸大小可以调节,然后能不能到软件上比划一下,,

软件操作是实践的活

会画或者知道画就行了,,,经常画图的人们不是所有的元件封装都有亲自做出来的,但自己一定学会画和修改,这样的结果是,遇到某些焊盘不标准的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池尺寸看9楼的图示,尺寸大小可以调节,然后能不能到软件上比划一下,,

软件操作是实践的活

会 ...

谢谢,虽然感觉还是不懂,我还是把基本库画1遍熟悉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虽然感觉还是不懂,我还是把基本库画1遍熟悉下吧

其实,看你问的都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建议先熟悉一下,画图的,和元件封装的基本东西

画图时有什么问题,到eeworld论坛上发帖,大家会帮助你的

网友:
不管是r0603,还是c0603,都属于是0603,只是大家改了被名字这么叫,好区分;例如给3D封装的时候,电阻和电容的效果可以做得不一样

网友:
0603是一种封装,R电阻 C电容都有

网友:
画前看到devices库里面有0603,是不是r或c可以共用0603这个封装呢?或者怎么改呢       可以共用的因为都是标准的一样的尺寸。要改的话可以把丝印改成不一样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