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一个IIC/I2C/接口 LCD1602转接板 这东西能不能接5529

楼主:
资料上只说能接Arduino   那430可不可以   一个1602能弄掉好多5529lp的口子伤不起啊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知道协议就可以滴

网友A:
5529lp 是什么鬼东西

网友B:
完全可以,没任何问题,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29lp 是什么鬼东西

430f5529 launchp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29lp 是什么鬼东西

msp430f5529 launchpa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没任何问题,放心吧

时钟口子给多少频率  ,A0  A1 A2要悬空吗?SDA是不是初始化一个口子就能用了  假如P4.3 什么的。。。。。小白不是很懂这东西。有没有参考的程序,想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钟口子给多少频率  ,A0  A1 A2要悬空吗?SDA是不是初始化一个口子就能用了  假如P4.3 什么的。。。。 ...

那个模块是硬件IIC,你只要把5529的程序写好就可以了啊,随便硬件还是软件模拟。至于A0,A1,A2,接法不一样,地址就不一样比如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模块是硬件IIC,你只要把5529的程序写好就可以了啊,随便硬件还是软件模拟。至于A0,A1,A2,接法不一 ...

弱弱地问一句  这个地址干嘛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  这个地址干嘛用的

从器件的地址啊,没地址,IIC咋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器件的地址啊,没地址,IIC咋通信

原来如此~

网友B:
去看看协议吧,感觉你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协议吧,感觉你没看

刚看   好纠结,scl 的时钟接到3.1 原来的1602 en rs rw 口子怎么处理的  还是有问题  难道是scl 全部解决了。。。。。  感觉要跪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