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大概能用了,表现一下。

楼主:
我想在fpga上开个串口,de0的串口不够用,开始一直以为qsys里面的uart和Linux里面的altr uart1.0对应,所以就想着是dts写的不对,quartus15产生的dts在这里少个东西:
                hps_0_rstmgr: rstmgr@0xffd05000 {
                        compatible = "altr,rst-mgr", "syscon";
                        reg = <0xffd05000 0x00000100>;
                }; //end rstmgr@0xffd05000 (hps_0_rstmgr)

少了 "syscon";
后来看驱动代码觉得不对劲,寄存器数量不一样多,fpga里面的IP只有2个,点帮助文档看到的。查了下c盘里面的驱动代码又不是Linux用的,于是对照IP的文档在Linux上写了个程序:简单的轮询。可以用了,更好点的是中断了,以后再说吧,下面是程序。
main.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wlib.h"
#include "soc_cv_av/socal/socal.h"
#include "soc_cv_av/socal/hps.h"
#include "soc_cv_av/socal/alt_gpio.h"
#include "hps_0.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fine HW_REGS_BASE ( ALT_STM_OFST )
#define HW_REGS_SPAN ( 0x04000000 )
#define HW_REGS_MASK ( HW_REGS_SPAN - 1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h2p_lw_uart_addr=NULL;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void *virtual_base;
        int fd;
        unsigned char indata;

        // map the address space for the LED registers into user space so we can interact with them.
        // we'll actually map in the entire CSR span of the HPS since we want to access various registers within that span
        if( ( fd = open( "/dev/mem", ( O_RDWR | O_SYNC ) ) ) == -1 ) {
                printf( "ERROR: could not open \"/dev/mem\"...\n" );
                return( 1 );
        }
        virtual_base = mmap( NULL, HW_REGS_SPAN, ( PROT_READ | PROT_WRITE ), MAP_SHARED, fd, HW_REGS_BASE );
        if( virtual_base == MAP_FAILED ) {
                printf( "ERROR: mmap() failed...\n" );
                close( fd );
                return(1);
        }
        h2p_lw_uart_addr=virtual_base + ( ( unsigned long  )( ALT_LWFPGASLVS_OFST + UART_BASE ) & ( unsigned long)( HW_REGS_MASK ) );

        uart_init(0);
        while(1)
        {
                printf("reading.... \r\n");
                indata = read_uart();
                printf("data=%02X \r\n",indata);
                write_uart(indata);
                if(indata=='q')
                        break;
        }

        if( munmap( virtual_base, HW_REGS_SPAN ) != 0 ) {
                printf( "ERROR: munmap() failed...\n" );
                close( fd );
                return( 1 );

        }
        close( fd );
        return 0;
}

uart.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wlib.h"
#include "uart.h"
#include "hwlib.h"
#include "soc_cv_av/socal/socal.h"
#include "soc_cv_av/socal/hps.h"
#include "soc_cv_av/socal/alt_gpio.h"

/***********************************************************
DATA REGIST:
8. . . 0 DATA R/W The value to transfer to/from the RS232
        UART Core. When writing, the DATA field
        is a character to be written to the write FIFO.
        When reading, the DATA field is a character
        read from the read FIFO.
9 PE R Indicates whether the DATA field had a parity
        error.
15 RVALID R Indicates whether the DATA and PE fields
        contain valid data.
23. . . 16 RAVAIL R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remaining in the
        read FIFO (including this read).

CONTROL REGIST
0 RE R/W Interrupt-enable bit for read interrupts
1 WE R/W Interrupt-enable bit for write interrupts
8 RI R Indicates that the read interrupt is pending
9 WI R Indicates that the write interrupt is pending
23. . . 16 WSPACE R The number of spaces available in the write
        IFO.

****************************************************************/
#define RVALID 15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h2p_lw_uart_addr;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Mask)
{
        alt_write_word(&h2p_lw_uart_addr[UART_CONTROL_REG], Mask );
}

unsigned char read_uart()
{
        uint32_t uidata;
        unsigned char ret;

        while(1){
                uidata = h2p_lw_uart_addr[UART_DATA_REG];
                if(uidata &( 1<                         ret = uidata&0xff;
                        return ret;
                }
                usleep(10);
        }
}

void write_uart(unsigned char data)
{
        uint32_t uidata;

        uidata = data;
        alt_write_word(&h2p_lw_uart_addr[UART_DATA_REG], uidata );
}

uart.h

#ifndef UART_H_
#define UART_H_

#define UART_DATA_REG 0
#define UART_CONTROL_REG 1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Mask);
unsigned char read_uart();
void write_uart(unsigned char data);

#endif /*UART_H_*/

还有个fpga的图片。
表达能力较差,再加上本来就是菜鸟,不要笑话我。

网友:
非常好!继续加油

网友:
谢谢鼓励,虽然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新做的不知道,对了很久发现qsys里面自带的那个IP,uart不是Linux驱动下面的那个。不知道Linux下面的那个驱动应该有另外的IP包。准备做个数据采集仪,这两天在想办法找人给我画板子。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在qsys里面添加的串口,对应到在hps里怎么触发中断呢?对应到hps那里中断地址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