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0MHz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现在需要检测保持一个几十ns的脉冲峰值,峰值大概在10mV左右(如果太小可以增大到几百mV),如下图所示。

目前看了使用比较器的高速峰值保持电路,请问使用该电路能达到10ns的峰值检测保持吗?器件该怎么选择?或者有没有使用峰值检波IC或者其他的方案可以选择?

希望各位给以指教。

网友A:
311是不行的,速度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1是不行的,速度太慢

我看了下TI有响应在几十ns的比较器,AD也有很多运放响应速度在几十ns,小的在十几ns,选择这样的比较器或运放和高速二极管可以满足需求吗?

网友A:
把它放大以后,用二极管是最廉价且有效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放大以后,用二极管是最廉价且有效的办法。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