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楼主:
请问图片里的这种封装是啥呀?可以手动焊接吗?

这是能量收集芯片

这是能量收集芯片

网友A:
你封装画的腿比芯片的引脚长一点,可以手工焊接

网友B:
可以手工焊接  ,但是要防止静电,焊接时最好把电烙铁断电

网友:
看样子可以进行手工焊接

网友C:
和焊接SOP差不多,焊接不难,当然也得有一定技术的啊

网友:
焊接难度中等,难度比lqfp48的稍低。
对角两点先定位好,然后用刀头拖。

网友D:
邮票夹封装,很好焊接的

网友E:
邮票孔,可以手动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封装画的腿比芯片的引脚长一点,可以手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邮票孔,可以手动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工焊接  ,但是要防止静电,焊接时最好把电烙铁断电

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焊接SOP差不多,焊接不难,当然也得有一定技术的啊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邮票夹封装,很好焊接的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邮票孔,可以手动焊接的

感觉和这种不一样         这种是邮票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