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负载不同电源模块输出功率不同

楼主:
求助:
最近用一个5转5的电源模块给一个CAN通信电路供电,
当用两个不同的5转5电源模块时,电源模块输出的功率相差较大。

注:
1.CAN通信电路功耗约0.4W,所用电源模块为1W;
2.CAN通信电路在用不同电源模块测试时,收发数据均相同。
3.两个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有所不同,输出电压较高的电源模块输出功率较高。

有解释说P=U*I,当负载一定时,负载阻抗一定,当电压较高时,电流相应较大,随之功率较高。
对于上述解释感觉有一定的道理,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来自 6楼

感谢大家的回复,经最终测试结论如下:
1.测试是通过万用表串联,测量电流,万用表表笔经过改造,引线较短,阻抗0.01Ω;
2.两个电源为便于区分:A电源(输出5V,效率约70%),B电源(输出5.36V,效率约80%);
3.给两个电源输入的电压均为5V,后级负载相同;
4.测试输入功率A电源较B电源高约40mW;
5.输出功率A电源较B电源低60mW。
分析:
        A电源效率比B电源效率低,B电源比A电源输出电压高;
因此,负载阻抗相同的情况下B电源的输出功率要高于A电源,
而输入功率B电源低于A电源。
        因此,最终差异是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不同导致。

网友A:
“最近用一个5转5的电源模块给一个CAN通信电路供电”、“两个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有所不同”
这两句话互相矛盾。都是5转5的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应该相同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一个5转5的电源模块给一个CAN通信电路供电”、“两个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有所不同”
这两句话互相 ...

两个电源模块都是不稳压的电源模块,输入均为5V,其中一个输出是5V,另一个输出是5.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源模块都是不稳压的电源模块,输入均为5V,其中一个输出是5V,另一个输出是5.3V;

功率是怎么测的?差多少?

网友:
当用两个不同的5转5电源模块时,电源模块输出的功率相差较大。大多少?是2个电源模块的问题还是多个

网友:
我认识深圳一个地方免费使用仪器,手机微信关注 RFsister分包平台 ,可以免费预约实验室,很多射频专业仪器都可以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