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查询方式收发出现的问题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rialportinit()
{
        TMOD=0x20;//定时计数器1,8位自动装载计数器
        SCON=0x70;//串口使用工作模式1,8位UART
        PCON|=0x00;
        TH1=0xfd;//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bps;
        TR1=1;//定时计数器1开启
}

void main()
{
uchar ch,x=1;
serialport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RI)
                {
                        RI=0;
                        ch=SBUF;

                        SBUF=ch;
                        while(!TI);
                        TI=0;

                        SBUF=x;
                        while(!TI);
                        TI=0;
                }
        }
}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从串口工具给MCU发送abc时,从MCU发送回串口工具的数据是 61 01 62 01  63 01; 但是从串口工具中发送的数据变成abcd,为什么从mcu发送回串口工具中的数据还是不变,依然是 61 01 62 01  63 01?

2, 就以上代码中出现的问题,即接收一个字符后连续发送两个字符问题 描述下 串口接收和发送数据的时间顺序是怎样的?即哪些时候是在同一时间操作,关于时间间隔。。。需不需要延时......等会出错的问题。

PS:操作起串口才发现,串口并不是教程,书本上面说得那么简单,要熟练操作、甚至精通串口,真的不简单啊感觉,所以恳请大侠们帮下忙,因为学习过程中这个问题困扰了一周,都没有人说个明白,感谢了。

网友A:
第一个为什么MCU收到串口发来的数据会发送两字节的数据,是因为你的代码中就是在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再将该数据发送出去,并同时发判断0x01这个数据,所以会出现在收到一个字节后会返回两个字节;
第二个是发送abcd却还是只返回六个字节的数据,原因可能是MCU还没有来得及处理c,但是d已经收到了,发生了接收溢出,导致d这个数据被丢弃,所以还是只返回了6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为什么MCU收到串口发来的数据会发送两字节的数据,是因为你的代码中就是在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再将该 ...

厉害,太感谢太感谢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几乎要没心机了。

那请问您“MCU还没来得及处理c,但是d已经收到,发生 接收溢出,导致d被丢弃”是什么意思?

我的思考:
1 是已经收到了c,然后对它进行处理期间数据d也收到,但是d被丢弃,请问新收到的d不会将数据c替换吗?
2 那请问您,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接收数据时产生的溢出和数据丢弃呢? 有人说,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时间是一样长?那是因为发送两个字节用时 比接收一个字节 用时长造成的吗?
3 最后再麻烦请教您,这种问题,或者对串口编程时避免这类问题的良好习惯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太感谢太感谢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几乎要没心机了。

那请问您“MCU还没 ...

现在只是我的猜测,想要确认是不是这样,可能需要知道一些信息,比如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单片机,运行的时钟是多少MHz,你的串口波特率是多少,使用的电脑端的串口助手是什么,你把这些都放上来,这样才能进一步确认是不是我们猜测的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是我的猜测,想要确认是不是这样,可能需要知道一些信息,比如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单片机,运行的时 ...

嗯嗯,是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   时钟是11.0592MHz   串口波特率是9600bps  ,串口助手是ECOM串口助手V2.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   时钟是11.0592MHz   串口波特率是9600bps  ,串口助手是ECOM串口助手V ...

好的,明天再去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明天再去分析一下

好的,拜托了,这个问题停留了两周,一直没找到答案。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拜托了,这个问题停留了两周,一直没找到答案。谢谢了谢谢了。

针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实际测试了一下,抓出了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的详细的内容我另外写了一个帖子,你可以去看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51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实际测试了一下,抓出了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的详细的内容我另外写了一个帖子,你可以 ...

............
天哪,您太用心了,很详细的解答过程,实在很感谢您。。。
不好好学习真对不住您这次的帮助,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请问您看的那本书是?我也想看,感觉讲得很细。

网友:
学习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