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使用Gogs搭建Git 服务

楼主:
项目首页:https://gogs.io
下载页:https://gogs.io/docs/installation/install_from_binary
下载地址:https://dl.gogs.io/gogs_v0.9.97_raspi2.zip
安装
gogs使用go语言编写,树莓派官方系统Raspbian上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运行环境,官网也提供了适用于Raspberry Pi的二进制版本,因此安装相对比较简单。
把gogs_v0.9.97_raspi2.zip上传到树莓派的目录中
解压缩
unzip gogs_v0.9.97_raspi2.zip

找到可执行文件:
cd gogs

先运行试试
./gogs

输出简短的帮助:
开启服务器:
./gogs web

有一个警告提示,自定义的配置文件app.ini没有找到。没有关系,接下来的自助安装过程会生成配置文件。
在和树莓派同一个网段的PC上用浏览器访问树莓派的IP,端口为3000。
192.168.1.66:3000

会出现首次运行安装程序的页面,配置如下:
gogs支持MySQL、PostgreSQL,SQLite3和TiDB,树莓派上运行的轻量级服务,使用SQLite3就行了,这样这个数据库在pi上就是一个db文件。
应用基本设置主要是一些必须初始化的配置,根据需要修改。
可选设置如果不是很清楚含义,可以参考我的设置进行,由于是小规模使用,邮件服务没有配置,这里留空。
管理员用户要创建一个,密码要牢记。
最后点击“立即安装”按钮。
等待一会,会跳转到控制面板:
这就表明安装成功了。
如果出现错误,也会有提示,根据提示修改即可。
注意这个是管理员用户,一般建议仅用于管理普通用户,不用它来直接进行代码托管。
也就是管理员用户管理普通用户,普通用户登录该系统进行代码托管。

在网页右上角的菜单中,选择“管理面板”,这个界面是只有管理员才有的。
在用户管理里,添加一个普通新用户:
可以看到用户已经添加好了:
在界面右上角退出管理员用户,用普通用户登录。就可以进行日常的代码托管操作了。
比如这是创建新仓库的界面:
增加新的SSH密钥:
gogs有比较明确的中文提示,这里对于日常的Git使用就先不展开了。

保持gogs服务自动启动
把服务脚本复制到系统目录:
sudo cp ~/gogs/scripts/systemd/gogs.service /etc/systemd/system

修改:
sudo vim /etc/systemd/system/gogs.service

注意红框内的内容,默认用户和路径都是git,这里改成pi。
设置开机自启动gogs:
sudo systemctl enable gogs

立即启动gogs:
sudo systemctl start gogs

查看实时日志输出:
sudo systemctl status gogs

附我的配置文件样例,注意有些配置是系统自己生成的,不要直接照搬复制过去。
文件路径:
gogs/custom/conf/app.ini

APP_NAME = 树莓派3上的gogs
RUN_USER = pi
RUN_MODE = prod

[database]
DB_TYPE  = sqlite3
HOST     = 127.0.0.1:3306
NAME     = gogs
USER     = root
PASSWD   =
SSL_MODE = disable
PATH     = data/gogs.db

[repository]
ROOT = /home/pi/gogs-repositories

[server]
DOMAIN       = 192.168.1.66
HTTP_PORT    = 3000
ROOT_URL     = http://192.168.1.66:3000/
DISABLE_SSH  = false
SSH_PORT     = 22
OFFLINE_MODE = false

[mailer]
ENABLED = false

[service]
REGISTER_EMAIL_CONFIRM = false
ENABLE_NOTIFY_MAIL     = false
DISABLE_REGISTRATION   = false
ENABLE_CAPTCHA         = true
REQUIRE_SIGNIN_VIEW    = false

[picture]
DISABLE_GRAVATAR        = true
ENABLE_FEDERATED_AVATAR = false

[session]
PROVIDER = file

[log]
MODE      = file
LEVEL     = Info
ROOT_PATH = /home/pi/gogs/log

[security]
INSTALL_LOCK = true
SECRET_KEY   = 8o6NtFSHz34xsIB

参考
le062. 在Raspberry Pi 3上搭建高可用Git Server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736-1-1.html
另外在后续使用Git服务的时候,往往关于SSH密钥的问题比较多,这里给出Github官方的文档,不同的Git 服务这项功能都是类似的。
https://help.github.com/categories/ssh/

网友A:
下期预告:gogs的优点是部署简单,比较轻量级。下期再介绍另一种重量级的Git服务方案,功能上会更加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期预告:gogs的优点是部署简单,比较轻量级。下期再介绍另一种重量级的Git服务方案,功能上会更加专业。

好期待!!(☆▽☆)

网友:
楼主产量真高啊,竟然还用上web管理了,高级,看起来有点github的风格啊

网友:
楼主大作不断啊,搬小板凳好好学习。轻量级的Git服务方案和重量级的Git服务方案相比较,都增加了哪些功能?这些功能都有什么好处?谢谢了!

网友:
嗨嗨嗨嗨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