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如何计算呢

楼主: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两端的值如何计算的呢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如何计算呢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如何计算呢

来自 2楼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通常标注为2mA/2mA,亦即电流比为1/1。由一次侧串联电阻可以计算出一次电流,那么由二次电流和二次侧负载电阻可以得到二次侧电压。

网友A:
一般都是1000:1的变比吧

网友:
按照匝比算啊,次级电流 = 初级电流 / 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通常标注为2mA/2mA,亦即电流比为1/1。由一次侧串联电阻可以计算出一次电流,那么由二次电 ...

请问这二次侧端的PI型滤波在计算中是不要考虑的吧,也就是利用等式两端的电流相等就可以得出二次侧那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了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000:1的变比吧

他说明倒是1000:1的,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它是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电流比是1:1,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基于两测电流相等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000:1的变比吧

我这里面的原理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二次侧端的PI型滤波在计算中是不要考虑的吧,也就是利用等式两端的电流相等就可以得出二次侧那端采 ...

“这二次侧端的PI型滤波在计算中是不要考虑的吧”
这要看你的滤波电路是LC滤波还是RC滤波。RC滤波当然要把电阻考虑进去。RC滤波中电阻和负载电阻之和不可以超过该互感器允许值。而且对一个特定互感器来说,二次侧总电阻越小,精度越好。
其实,LC滤波中电感也有电阻,不过一般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二次侧端的PI型滤波在计算中是不要考虑的吧”
这要看你的滤波电路是LC滤波还是RC滤波。RC滤波当然要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