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

楼主:
请问运放部分的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
这好像是诚心诚意不想让别人看图的节奏。把电原理图放大了看,都看不清标注的文字。

网友A:
图中看到红色的“求解R13阻值”。
R13接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画出来,是悬空的。这可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看到红色的“求解R13阻值”。
R13接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画出来,是悬空的。这可怎么计算?

R13是电阻式油箱,接到地的,我想了解一下运放那一块是怎么算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3是电阻式油箱,接到地的,我想了解一下运放那一块是怎么算的,还请多多指教

把电原理图画完整,画清楚,各元器件标注清楚,再说清楚此电路准备实现什么目的,然后再谈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