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有研究自动割草机的?

楼主:
20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中奖概率 20%)
有一个割草机的项目需求,对于割草机的导航方式,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要么成本高,要么操作复杂,要么精度不够,有没有做这个的?可以交流一下,如果是公司的话,可以考虑技术

网友A:
拆一个扫地机器人装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一个扫地机器人装上去

扫地机和割草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割草机需要规划边界,扫地机对边界的要求不高,遇到障碍物转向就可以了。但是割草机必须要保证不能走出设定的草地区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扫地机和割草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割草机需要规划边界,扫地机对边界的要求不高,遇到障碍物转向就可以 ...

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设置虚拟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设置虚拟墙的

扫地机的虚拟墙大都是基于红外来做的,类似于一个红外栅栏,但是草坪的形状不规则,复杂的形状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实现起来更为复杂。
现在市面上有用电磁技术的,就是敷设电缆,然后通过电缆辐射的信号来检测边缘。这种方式的可靠性和成本都比较好,但是敷设和调整的时候相对工作量比较大。
想要找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来实现边缘检测的功能。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使用视频识别吧,有的无人机就是通过视频识别来悬停的,然后草地画白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地机的虚拟墙大都是基于红外来做的,类似于一个红外栅栏,但是草坪的形状不规则,复杂的形状采用这种方 ...

那感觉就没什么其他的办法了,用可降解的荧光物质画线?估计还不如电缆方便
或者用激光笔做加强版的虚拟墙,但是边缘就不可能很精确了,只能大致的框出来

立两个桩子扯线,根据线的长度可以精确定位,然后结合地图软件画出边界的话应该也可以实现,硬件上没什么难度,主要是软件的工作了。
或者在桩子上加上超声波探头和红外接收器,割草机上发射一个红外信号的同时发出超声波信号,用两个桩子上收到的信号时间差来定位。
问题就是桩子和边界内的点之间不能有遮挡

网友:
之前见有人用树莓派做的割草机,好像是在mega pi杂志上

网友:
快一年了哈,我们有做导航模块,静态漂移 1小时 1°左右,动态基本差不多,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13537711849  周生

网友:
自动割草机器人?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