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论友告诉下威尼尔公司传感器的接口图纸

楼主:
因为要做研究用,所以想请教下威尼尔公司的温度,pH值和溶解氧这三种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的接口引脚分布图,哪位可以帮忙解答下?

网友A:
英文名称?honywell?

网友B:
厂家官方是:霍尼韦尔传感器
温度,pH值和溶解氧这三种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的接口引脚分布这些都是官方应该提供的图纸啊

找他们代理要把,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官方是:霍尼韦尔传感器
温度,pH值和溶解氧这三种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的接口引脚分布这些都是官方应该 ...

主要是我没找到几个代理,找了一个跟我说没有。。。。。。你能告诉我还有哪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名称?honywell?

vernier公司的ph-bta,tmp-b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