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蓝牙键盘

楼主:
 这个蓝牙键盘是以前参加论坛活动时的键盘,今天预备使用它连接平板,发现不能使用,打开一看,里面的电池已经烂了,连电池接口也生锈了,不能继续用。这个键盘使用2颗AAA电池,因为换电池也很麻烦,经常需要的时候发现找不到电池,就想能不能改成锂电池供电。

拆键盘的时候,找了一圈没有看到一个螺钉,最后发现这个键盘的外壳没有使用一个螺钉,完全靠卡扣固定。拆开后,键盘分为两半,一半是上面的按键,一半是底部的控制板、电池等。键盘和控制板通过FPC排线连接。

主芯片是AB1108,这是台湾玮忠科技的蓝牙芯片,支持蓝牙3.0,专用于蓝牙键盘。另外一个芯片是T24C64,EEPROM。

查看数据手册,输入电压范围是2-4.2V。T24C64的电压范围是2.7-5.5V,所以可以直接用锂电池供电,也不需要加LDO。

改造的过程比较简单,就不多描述了。主要用到一个锂电池的充电板和两个小的锂电池,电池是以前从其它设备上拆下的,容量都是100多mAH。用两个电池是为了并联提高容量,让键盘的工作时间更长。电池板是常见的TP4056,但是需要将1.2K的限流电阻换成大一点的,减少充电电流。最大充电电流的计算公式是1200/R,两个电池并联后的容量不到300mAH,将充电电流限制在300mA左右是安全的,因此用了一个3.3K的电阻。

最麻烦的还是开孔,因为没有合适工具,只有先量好大致的位置,然后用烙铁烫出几个小一点的孔,最后用电工刀慢慢削。电工刀削塑料很快,注意不要将孔削得过大了。

充电板稍长1-2mm,需要用锉刀削去一点,就可以很紧的安装进去,也不用担心晃动和固定。

电池正好卡在电池槽中

将键盘的排线装好,在将键盘的上下部分对齐,按下后卡扣卡住,就安装好了。安装时电池部分塞一些防震泡沫,这样电池就不会晃动。再连接手机和平板,重新配对,使用都很正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电池没电以及电池流水的问题了。

最后看看充电的效果

充电完成

网友A:
建议不要把充电板也放到键盘里,而是独立在外面做充电器,否则电很快就漏完了。

网友B:
你这锂电池容量……还不如AAA电池用得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把充电板也放到键盘里,而是独立在外面做充电器,否则电很快就漏完了。

漏电有这么大吗?我先试试,不行就再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锂电池容量……还不如AAA电池用得久

本来用的不多,这样的好处是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C:
这时Ti活动那个吧?问下esc键在哪里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D:
手工不错,不过键盘耗电一般都很小,我的无线键盘用了一节磷酸铁锂的7号电池,我都忘了上次充电是什么时候了,至少半年以上了
倒是鼠标会费很多,同样的电池大概一个多月就要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时Ti活动那个吧?问下esc键在哪里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ESC键。连接手机很快,但是笔记本怎么也配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工不错,不过键盘耗电一般都很小,我的无线键盘用了一节磷酸铁锂的7号电池,我都忘了上次充电是什么时候 ...

下次找个鼠标在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时Ti活动那个吧?问下esc键在哪里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终于试出来了,Fn+左上角的方框键是ESC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试出来了,Fn+左上角的方框键是ESC

你太牛了,这都能试出来!!

网友F:
Pos机电池开始发光发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os机电池开始发光发热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手里还有30多个pos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还有30多个pos机

能不能把淘宝扫荡了一次,卖家没有找你啊。

网友:
这键芯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工厂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把充电板也放到键盘里,而是独立在外面做充电器,否则电很快就漏完了。

已经不关机运行2周了,电量还是充足的,漏电不大。

网友:
电池实用吗?

网友:
还可以,正常用2个月以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