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安装QT环境如下图,求问下载不了的原因

楼主:
确定Ubuntu可以联网,操作命令是确定了没有错误,但是一直出现这样的提示,请问如何搭建QT开发环境,或者有什么途径可以查找资料

刚学习,方法还在探索中,谢谢大家!

网友:
1 安装 g++ 环境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2在安装Qt程序运行的一些依赖库,否则有些组件能打开不能运行 (比如OpenGL)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11-dev libxau-dev libxaw7-dev libxcb1-dev libxcomposite-dev libxcursor-dev libxdamage-dev libxdmcp-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ext-dev libxfixes-dev libxfont-dev libxft-dev libxi-dev libxinerama-dev libxkbfile-dev libxmu-dev libxmuu-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pm-dev libxrandr-dev libxrender-dev libxres-dev libxss-dev libxt-dev libxtst-dev libxv-dev libxvmc-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ib2.0-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sl-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tk2.0-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ups2-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libglu1-mesa-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streamer0.10-dev

最后,去官网下在QT的安装包 .run(下载你需要的版本)

chmod +x  xxx.run 将其变成可执行文件
./xxx.run

马上就会看见windows下的安装步骤了 傻瓜式的安装

安装完后 在启动器里输入Qt 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你是在线下载安装?建议下载后离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