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103F2直驱数码管问题

楼主:
STM8S103F2,20个引脚,作数码管直驱,定义的数组,若用S103F单片机PB_ORR口的I/O口不够,用其它的I/O口补充,显示函数怎么写?

网友A:
确定硬件连接,哪些io和数码管相连。让每个io能输出高低电平,都有库函数。写函数,根据要显示的内容,对每个io输出进行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硬件连接,哪些io和数码管相连。让每个io能输出高低电平,都有库函数。写函数,根据要显示的内容,对每 ...

这是一段8s208r.h的直驱程序,换103F2后,PC1口只有5个口,PC3.PC4.PC5.PC6.PC7,若用PD1,PD2,PD3替换PB0.PB1.PB2,要根据库函数,重写显示函数吗?我电话(微信)18151144529,C语言似懂非懂,资料不是很好找,多指教。
#include"stm8s208r.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void display_SMG(void);
/*SMG_table 共阳数码管段选编码*/
unsigned char
SMG_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对应显示数字 0,1,2,3,4,5,6,7,8,9*/
main()
{   /*端口初始化------*/}
PB_DDR=OXFF;  //定义PB口为输出,用于控制数码管段选
PB_ODR=0XFF;  //定义PB初始输出为高,数码管初始不亮
PB_CR1=0XFF;  //定义推挽输出
PB_CR2=0XFF;  //定义快速输出
/*---------------------------------*/
while(1)
{
      display_SMG();  //用一个数码管显示数字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MG(void)
{
unsigned int i;
/*用一个数码管显示0-9  */
for(i=0;i<10;i++)
{
    PB_ORR=SMG_table;
    delay(500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
      while(delay_time!=0)
{
        delay_time--;
   }
}

网友:
每个io和数码管的每段,画个对应关系。在库函数中找操作一个io的函数,改变这个io状态,对应数码管的段就变化。或者操作寄存器,用按位与,按位或 操作,每次就只改变一个io的状态。c语言自己好好补吧。

网友:
谢谢你回复。看C语言,常昏昏欲睡,很多不懂的东西在其中。学单片机,断断续续。从这行业谋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