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式油箱测试电路

楼主:
小弟刚接触汽车电子,想了解一下油箱测试方面的资料,还请大神们给点干货!

网友A:
汽车油箱测试电路好像都是用的浮子加干簧管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油箱测试电路好像都是用的浮子加干簧管测量的

轻质油箱液位模拟量传感器一般都用压力感应的电流变送器,油轮一类的重质液位用超声波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