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0怎么配置RC522寄存器

楼主:
网上有MSP430驱动RC522的很多程序,但是初学菜鸟并不会改,
unsigned char SPIByte(unsigned char SPI_Byte)
{
        unsigned char SPI_Recv;
        USISRL = SPI_Byte;//USI模块支持同步通信
        USICNT = 0x08;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SPI_Recv = USISRL;
        return SPI_Recv;
}

这个函数是msp430下的,请问如何相应的改成2530的函数

网友:
这个是SPI通信方式,在2530上不熟悉使用硬件SPI,可以使用IO口模拟的方式实现SPI功能

网友A:
RC522是SPI接口吧,这个你需要配置CC2530的寄存器将其配置 成spi,然后基本应该就是spi的读写操作了。。。

网友:
多谢各位,RC522的rst复位引脚应该接2530的哪个i/o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522是SPI接口吧,这个你需要配置CC2530的寄存器将其配置 成spi,然后基本应该就是spi的读写操作了。。。

多谢,请问RC522的rst复位引脚应该接2530的哪个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请问RC522的rst复位引脚应该接2530的哪个i/o口

RST引脚用普通的io就可以。。。这个不是spi的外设接口吧

网友:
我这样配置spi是否正确:
  P2DIR &=~ 0xC0;// PRIPO=00-->>usart0优先>usart1>定时器1
  PERCFG &=~ 0x01;        // PERCFG.U1CFG = 0

  P0SEL |= 0x2C;         // P0_5, P0_3, and P0_2 are peripherals
  P0SEL &=~ 0x10;        // P0_4 is GPIO (SSN)
  P0DIR |=  0x10;        //SSN is set as output

  P0SEL &=~ 0x01;        // P0_0 is GPIO (RST)
  P0DIR |= 0x01;         // RST is set as output
   U0CSR |= 0x40;         //运行串口0接收

  U0CSR &= ~0xA0;
  U0GCR &= ~0xC0;      // CPOL = CPHA = 0 负时钟极性
  U0GCR |= 0x20;       // ORDER = 1 -->MSB先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