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18的电感发热,芯片不报警

楼主:
如下图所示,是TI的D类功放,TPA3118的原理图,现在我有一块PCB,在上电的时候,硬拉高SDZ的电平,电感不发烫,但是如果延时一会再拉高(mcu来拉高),则电感就会发烫,电流也比正常情况下增大了200mA,电压是12V,换了一个IC,换了电感和周围的电容(图三和图四),电感还是依旧发烫,电阻阻值(3.3R和10R)用万用表测量是一致的。另外还有4个同一批PCB是正常的,没有这个现象,不得其解,求大神解释。

网友:
IC的并不会报警,而且IC也不会发热,摸起来没啥感觉

网友:
@dontium   @qwqwqw2088   @maychang   大神,求助求助

网友A:
“换了一个IC,换了电感和周围的电容(图三和图四),电阻阻值(3.3R和10R)用万用表测量是一致的”
问题到底是还发热发烫不?

因为楼主的电路是TPA3118功放电路的典型电路,原理上的错误自己对照TI 官方资料找
感觉还是电感的选型或者材质,功率等要选对,材质对,不同的材质对应不同频率范围的应用,这个要看TPA3118资料的要求

用于这种电路的电感,1是材质,2是磁通量,3是损耗,因为,电感有合适的频率特性和对音频信号有极低的阻抗。
一般是环形电感漏磁小。

网友B:
这个芯片没用过,只能以通用分析法来猜一猜了。

SDZ是控制输出的,高电平输出允许,楼主用MCU将其拉高后,即有输出,电流200mA,不能看出问题所在,只能判断芯片没有过流,楼主应该测一测输出功率有多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判断这200mA都用到哪儿了。

看手册,静态电流也在20mA左右,如果剩下的180mA有80%转化为输出,那么,这个电路基本正常工作了。

对于电感及芯片发热,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功率器件都是要发热的。只要不是过热就行。

对于电感,一般情况下发热较小 ----  通常的设计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为了减小体积,特意使用接近功率极限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IC,换了电感和周围的电容(图三和图四),电阻阻值(3.3R和10R)用万用表测量是一致的”
问题 ...

不好意思,没有讲清楚,换了一个IC,换了电感和周围的电容后还是一样的电感发烫。而且比较奇怪的是,SDZ如果在上电的时候就置高,那么电感就不会发烫。

现在电感发热的情况下,芯片不会报警,而且声音的输出正常。

还有其他4个一样的PCB,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排除原理图上的错误,对照了下,电阻并没有错误,电容也全部手动换过,应该不会有错误。电感也是同一批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没用过,只能以通用分析法来猜一猜了。

SDZ是控制输出的,高电平输出允许,楼主用MCU将其拉高后 ...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是和正常的PCB对比,增加了200mA的电流,我还有4个同样的板,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不正常的现象,
芯片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会发热,只有电感发热,而且电感还只是在芯片延时SDZ的时候才会发热。
我再检查下,看看和输入有没有什么关系。电感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没用过,只能以通用分析法来猜一猜了。

SDZ是控制输出的,高电平输出允许,楼主用MCU将其拉高后 ...

谢谢版主,是我犯了个很LOW的错误,增益的元器件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IC,换了电感和周围的电容(图三和图四),电阻阻值(3.3R和10R)用万用表测量是一致的”
问题 ...

谢谢版主,是我犯了个很LOW的错误,增益的元器件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是和正常的PCB对比,增加了200mA的电流,我还有4个同样的板,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 ...

为什么不在楼主位将 “ 还有4个同样的板 ” 说出来呢? 你这是在给回复者挖坑让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在楼主位将 “ 还有4个同样的板 ” 说出来呢? 你这是在给回复者挖坑让跳的

对不起,版主,是我错了

网友D:
麻袋你居然在这里面发帖啊!

网友D:
是不是帮客户提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袋你居然在这里面发帖啊!

  who,没看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帮客户提问题的啊!

自己的问题,自己搞错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帮客户提问题的啊!

话说  @czdo2008 能否将你在帮客户解决问题中,一些普遍性的问题给做做整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系列文章呢。

网友D:
这个电感发烫,应该是电感的ISAT电流选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感发烫,应该是电感的ISAT电流选小了吧!

不是,是弄错了增益的配置。话说,好像是熟人呀,认得我

网友D:
你是不是在上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在上海啊!

         深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