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float 型相等判断?

楼主:
一般情况下,float型数据和int型数据是不能直接相等判断的,需要一个微差值。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需要做这样的判断,。
例如:
#define  INVALID_DATA  19999
float val;//只能是float
void fun(void)
       if(条件)
      {
            val = INVALID_DATA ;
       }

       if(INVALID_DATA  == val)
       {
           val=0;
        }
       else
       {
           val = val - 50;
       }

}
我从单片机上仿真,条件成立成,val输出为0,但总觉的这不规范,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写的简明清楚,风格也Ok的。

网友: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如果单从已知的条件来看INVALID_DATA可以省掉(也许并不是你的本意)

//代码可以这样写

void fun(void)

{

    if(条件成立)

    {

        val = 0;

    }

    else

    {

        val -= 50;

    }

}

网友:
if(条件)
{
      val = INVALID_DATA ;
}
因为有时if(条件) 中的条件乱七八糟,也可能在其它函数中生成的,
而if(INVALID_DATA  == val)
       {
           val=0;
        }
       else
       {
           val = val - 50;
       }
只会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