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平时坚持了3W和20H了嘛

楼主:
3W规则  f%P
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的间距。
20H规则: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称为边沿效应。
解决的办法是将电源层内缩,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以一个H(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为单位,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层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

我看好多原厂的板子都坚持了,那么大家在平时的设计中都坚持3W和20H了嘛

网友:
坚决不坚持~

网友:
我想打死你

网友:
没怎么坚持。

网友:
这个,有时挺难坚持的

网友:
打不到我
各位我开玩笑的,我是码农,不玩电路设计

网友:
各位我开玩笑的,我是码农,不玩电路设计

网友:
如果产品是有EMC要求的,最好是参考这些规则一下
还有,如产品是高频数字电路,比如FPGA,DSP等工业控制类电路板,6层8层或更多的板子,最好参考这些规则
再者,养成一些PCB画图的自己规矩习惯,可以跳槽到大公司做专职PCB设计师的童靴们也要参考这些规则于平时的画图中,,,,

网友:
板子有足够距离是可以的,不然很难坚持

网友:
学习了,之前划过的板子都是简单低速的两层板子,没怎么注意这些信号完整性之类的高大上的内容,下次画板子要注意一点了,其实之前的摄像头板子就遇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