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14指的是什么??

楼主:
这个里面的MCU14具体指的是什么?可编程逻辑器件还是?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吧

网友A:
MCU是画图的编号,从图上看是一款单片机,但这款肯定不是STC,具体的楼主自己查查吧

网友:
14脚的单片机。

网友:
这个只是说明这个是个14腿的MCU,原理图设计中,像你看的R1,10K。R1是它的标号,10K是它的Value。这里的MCU14也是Value,只不过是别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其实这个MCU14也可以不要。这点上很灵活的哦。

网友:
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我想做个充电宝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是画图的编号,从图上看是一款单片机,但这款肯定不是STC,具体的楼主自己查查吧

我猜的是PIC单片机,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的是PIC单片机,不知道是不是?

我看着也像PIC,但是你画个原理图有什么意义,你能搞到里面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