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和AD转换问题

楼主:
用pads 9.5打开pcb文件后转成.asc文件后用AD15打开,只显示下图2的样子,不会自动转到AD的Import中,但是我用AD10就可以自动转换,直接进AD 选择Import但是不能添加文件,怎么整?

网友:
要有插件

网友A:
首先看起来你的插件没有安装,其次,你要知道pads和ad互转要“丢”东西哦(例如一些铜皮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起来你的插件没有安装,其次,你要知道pads和ad互转要“丢”东西哦(例如一些铜皮什么的)。

你指的是板边敷铜的铜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板边敷铜的铜皮吗?

不止是板边的把,我记得我之前有让朋友转过,反正丢失了不少东西。没有仔细一一对比哈。

网友C:
我用AD10打开也是和楼主你一样的就是看不到图,但是说缺少插件是指什么样的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AD10打开也是和楼主你一样的就是看不到图,但是说缺少插件是指什么样的插件?

AD10以后的版本是需要安装插件的
PADS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