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单片机相关资料

楼主:
我想做一个LED金字塔,对单片机还不是很了解,手头也没什么资料,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分享一点资料,谢谢

网友:
led金字塔不是太懂

网友:
led数量比较少的话,用单片机io串电阻接led就行。led 太多,就买个led多的光立方,用它的驱动电路,led位置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想用哪种单片机做?

网友:
金字塔和光立方道理雷同
问题是选哪种单片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