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一下:选择和计算滤波电容

楼主:
问:在电路设计过程中,要用电容来进行滤波.有时要用电解电容,有时要陶瓷电容.有时两种均要用到.我想问一下:用电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用普通陶瓷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计算其容量的???对于电解电容的耐压又该如何选择确定?
哪些情况用电解电容,哪些情况下用陶瓷电容,哪些情况下两种均要用?

答:滤波电容范围太广了,这里简单说说电源旁路(去藕)电容。
滤波电容的选择要看你是用在局部电源还是全局电源。对局部电源来说就是要起到瞬态供电的作用。为什么要加电容来供电呢?是因为器件对电流的需求随着驱动的需求快速变化(比如DDR
controller),而在高频的范围内讨论,电路的分布参数都要进行考虑。由于分布电感的存在,阻碍了电流的剧烈变化,使得在芯片电源脚上电压降低--也就是形成了噪声。而且,现在的反馈式电源都有一个反应时间--也就是要等到电压波动发生了一段时间(通常是ms或者us级)才会做出调整,对于ns
级的电流需求变化来说,这种延迟,也形成了实际的噪声。所以,电容的作用就是要提供一个低感抗(阻抗)的路线,满足电流需求的快速变化。
基于以上的理论,计算电容量就要按照电容能提供电流变化的能量去计算。选择电容的种类,就需要按照它的寄生电感去考虑--也就是寄生电感要小于电源路径的分布电感。
具体的说明在很多书上都有。提供一个参考书: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
ch8.2.
------------------------------
讨论问题必须从本质上出发。首先,可能都知道电容对直流是起隔离作用的,而电感器的作用则相反。所有的都是基于基本原理的。那这时,电容就有了最常见的两个作用。一是用于极间隔离直流,有人也叫作耦合电容,因为它隔离了直流,但要通过交流信号。直流的通路局限在几级间,这样可以简化工作点很复杂的计算,二是滤波。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作为耦合,对电容的数值要求不严,只要其阻抗不要太大,从而对信号衰减过大即可。但对于后者,就要求从滤波器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比如输入端的电源滤波,既要求滤除低频(如有工频引起的)噪声,又要滤除高频噪声,故就需要同时使用大电容和小电容。有人会说,有了大电容,还要小的干什么?这是因为大的电容,由于极板和引脚端大,导致电感也大,故对高频不起作用。而小电容则刚好相反。巨细据此可以确定电容量。而对于耐压,任何时候都必须满足,否则,就会爆炸,即使对于非电解电容,有时不爆炸,其性能也有所下降。讲起来,太多了,先谈这么多。
---------------------
都是滤波的作用,铝电解电容容量比较大,主要用于虑除低频干扰。容量大约为1mA电流对应2~3μf,如过要求高的时候可以1mA对应5~6μf。无极性电容用于虑除高频信号。单独使用的时候大部分是去藕用的。有时可以与电解电容并联使用。陶瓷电容的高频特性比较好,但是在某个频率(大约是6MHz记不太清了)是容量下降的很快。
----------
电容的寄生电感主要包括内部结构决定的电感和引线电感。电解电容的寄生电感主要由内部结构决定。印象中铝电解电容在20~30k以上就表现除明显的电感特性。钽电容在1MHz左右。陶瓷电容的高频特性就好很多。但是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不适于音频放大电路的输入和输出。
---------------
这是因为大的电容,由于极板和引脚端大,导致电感也大,故对高频不起作用。而小电容则刚好相反。巨细据此可以确定电容量。而对于耐压,任何时候都必须满足,否则,就会爆炸,即使对于非电解电容,有时不爆炸,其性能也有所下降。

---------------
滤波:器件供电时候并一个大容量电容和一个小容量电容,大的滤除低频噪声,小的滤除高频噪声去耦:串联在电路隔离直流信号,通过交流信号

----------
其实电容除了,容量以外还有其他的参数,比如电容的耐压,绝缘阻抗。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介质损耗角的正切值,这个值的大小与使用电容的频率有关,普通电容的高频损耗值远远小于电解电容,所以一般来说,高频电路中不选用电解电容作为滤波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电解电容的容量比较大,薄膜电容的容量比较小,一般微法级以上的电容都是电解电容,薄膜电容即使能做到微法级的以上的话,封装体积就很大了。
------
出常见的电容器主要包括铝薄膜电解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纸介电容器;其中电解电容器主要用于整流滤波回路,频率不能太高;钽电容器用于集成电路电源滤波,滤除纹波效果明显,纸介电容器价格便宜,容量1PF到千PF都有;陶瓷电容器用得比较多,价格低,容量范围大;

电容器的选择需要从容量、用途、耐压、工作频率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
我们是做小信号处理的,当然滤波很重要,滤波分为电源滤波和信号的噪声滤波。在电源滤波当然电容大一点好再加上小电容滤一下更好,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器容值就做得比较大一些。而小信号滤波还要考虑信号得频率,选择低ESR的陶瓷电容器比较好。
---------------------
最重要的是要熟悉各种电容器的频率特性,然后根据你要滤波的频率范围选择不同的电容,有时需要多个不同种类的电容并联。这种用于滤波的电容不需要做精确运算。

-------------
通常我们说的通交流隔直流,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分析: 电路中电容的容抗Xc=1/2πf C
,其中f为信号的频率,C为电容量的大小。
那么也就是说,当C不变时,频率越高,容抗Xc越小,那么电流越大,信号越容易通过。那么为什么直流会被隔离呢?直流电平,相当于f=0,这时候容抗Xc=无穷大,相当于开路,信号自然无法传送过去了。
当f不变时,C越大,容抗Xc越小,那么电流越大,信号越容易通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在选用电源滤波电容时,用uF级的电容来滤除几十Hz的纹波,而用nF级的电容,来滤除几十kHz的纹波。(uF*10Hz=nF*10kHz)

--------------------
简单的说,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容量越大的电解电容,在频率较高时就会呈感性(工艺原因)所以要并一个高频陶瓷滤波电容,至于有人问容量和赖压是否可以选其一,我认为容量小一点或许可以用,但耐压小了你小心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