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和max3051输出的CAN波特率跟程序计算出来的波特率不一致?

楼主:
如题

网友A:
max3051最高支持1m的。你现在属于can芯片的选型?
要不要给你推荐个3.3v 挺稳定的?
还有你怎么知道波特率不一致。说明清楚别人才能有更清楚的回复。。。。否则,靠猜,,,,也不是神仙。。。。最好能图文并茂下。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x3051最高支持1m的。你现在属于can芯片的选型?
要不要给你推荐个3.3v 挺稳定的?
还有你怎么知道波特 ...

我单片机程序设置的波特率 跟can分析仪测出来的波特率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单片机程序设置的波特率 跟can分析仪测出来的波特率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用哪种分析仪?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和can分析仪都是可以的。
1、逻辑分析仪在can的回环模式调试图片如下:

2、can分析仪在正常模式下,打开can分析仪上位机软件设置波特率:

3、can分析仪在正常模式下,打开can分析仪上位机软件和CAN程序接收中断 调试图片。

所以我建议娘娘您发帖的时候,能说下您用哪种分析仪。怎么判断出来的?或者截图上位机软件。图文并茂这样子是不是更好呢?更详细的描述,这样您以后忘记了,回头一看。这样不就能记起来了么。。。O(∩_∩)O哈哈~,这个您看,建议而已。
否则,让回帖的人脑补画面,很费劲的。

网友:
程序计算的是多少,实际测到的是多少,看看波形就知道测的结果对不对。程序改变波特率,输出是否也变化。差别太大的话,可能是算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哪种分析仪?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和can分析仪都是可以的。
1、逻辑分析仪在can的回环模式调 ...

悟空,为师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悟空,为师找你,

你说哈

网友B:
你没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

我回了,7楼有回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回了,7楼有回复啊。。。。。。

不是那个消息,我给你发了个小窗口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消息,我给你发了个小窗口消息

哦哦,之前没看,不好意思。看到你的这个消息才去看的,我已经回复了。

网友:
将MAX3051的典型电路图分析给你们参考

MAX3051输入共模范围为-7V至+12V,超出了ISO 11898的-2V至+7V额定范围。这些功能以及可编程的摆率限制功能,使其可理想用于非汽车领域的苛刻环境中。MAX3051采用8引脚SO和SOT23封装,工作在-40°C至+80°C扩展级温度范围内。

MAX3051:典型工作电路MAX3051: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低电压+3.3V供电
  • 宽共模范围:-7V至+12V
  • 小型SOT23封装
  • 四种工作模式
    • 最高1Mbps的高速工作模式
    • 摆率控制模式降低EMI (最高500kbps)
    • 待机模式
    • 低电流关断模式
  • 热关断
  • 电流限制

应用

  • 消费类产品
  • 工业控制与网络
  • 打印机JetLink端口
  • 电信背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