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使用Gitlab搭建专业Git服务

楼主:
Gitlab是一个专业的Git解决方案,功能强大,和Github类似,而且其Community Edition (CE)是免费的,完全可以胜任为中小团队提供专业代码托管服务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Raspberry Pi上部署运行。
准备
项目首页:https://about.gitlab.com
下载页:https://packages.gitlab.com/gitlab/raspberry-pi2
下载地址(打开页面,点击右上角的Download按钮):
https://packages.gitlab.com/gitlab/raspberry-pi2/packages/debian/jessie/gitlab-ce_8.13.0-ce.0_armhf.deb
下载得到gitlab-ce_8.13.0-ce.0_armhf.deb文件。
注意版本要选择jessie,也就是Debian 8,因为现在的Raspbian是基于它打造的。

官网给出了在线安装的方法,但是我试了几次,可能由于国内到Gitlab下载服务器之间的网络状况不好,很难在线安装成功。
国内的软件源即使有Gitlab的镜像,通常也没有支持Raspberry Pi架构的分支。
所以这里给出先下载安装包,然后离线安装到Raspberry Pi上的方法。

开始安装
先安装一些必要的依赖包:
sudo apt-get install curl openssh-server ca-certificates postfix apt-transport-https

安装postfix时,会弹出一些设置,这是和发邮件相关的,如果不需要邮件功能,这里的设置并不重要。
等待上述依赖包安装完成后,把之前下载的安装包gitlab-ce_8.13.0-ce.0_armhf.deb上传到Raspberry Pi的文件系统里。
正式安装deb包
sudo dpkg -i gitlab-ce_8.13.0-ce.0_armhf.deb

这个包有281MB,包含123034个文件,因此安装会有些慢,卡在下面这步是正常的,耐心等待一下。
安装完成提示信息:

根据提示,需要运行:
sudo gitlab-ctl reconfigure

看到如下提示就配置完成了

初始设置

管理员用户是root
首次登录后会要求修改密码(8位及以上)
在浏览器访问Raspberry Pi的IP,会跳转到设定密码的页面。
设定完成后,用新密码登录root用户。
这是管理员用户,只用它来添加普通用户,在普通用户里新建仓库来托管代码。
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小扳手图标,进入Admin Area,这是管理员独有的区域。
在user里新建一个普通用户

注意初始的Projects limit只有10,只能创建10个projects。如果觉得不够用,可以放宽一点限制。
普通用户的密码会发送到邮箱,如果之前邮箱没配置好,可能会收不到,或者如果是内网使用,邮件也无法发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管理员里可以用管理权限修改这个用户的密码,改完后告诉该用户这个密码,该用户在首次登录后,会被提示设置一个新密码。
如果以后使用时该用户忘记了密码,管理员也可以登录Admin Area重置。
这样就不需要邮件来重置密码,缺点是需要管理员介入,对于中小团队这样的管理方法是可取的(可以由项目组织者充当管理员)。
另外在Admin Area界面右侧有个齿轮形状的图标,点击这里可以修改一些全局设定(包括前面初始的Projects limit等), 根据提示修改就行了。

修改服务端口
默认使用80端口,如果需要修改,可以修改/etc/gitlab/gitlab.rb中如下图的2处地方,比如这样就修改成了7000端口。

两个地方都要修改。
注意保存文件后,要运行如下命令使得配置生效:
sudo gitlab-ctl reconfigure

可以看到能使用7000端口访问了,Project path也是正确的。

一些实用的维护命令
修改任何配置文件后都要输入如下命令使配置生效。
sudo gitlab-ctl reconfigure

页面缓存清除:
sudo gitlab-rake cache:clear RAILS_ENV=production

Gitlab各组件启动:
sudo gitlab-ctl start

Gitlab各组件停止:
sudo gitlab-ctl stop

Gitlab各组件重启:
sudo gitlab-ctl restart

禁用Gitlab开机自启动:
sudo systemctl disable gitlab-runsvdir

启用Gitlab开机自启动:
sudo systemctl enable gitlab-runsvdir

网友:
Gitlab组件比较多,系统复杂,最麻烦的就是安装了,如果不清楚内容就瞎折腾,很容易出问题。按上面的步骤,就可以把Gitlab正确装好。使用方面和Github非常相似,可以看做一个私有服务器版的Github,只要按照页面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看gitlab的帮助文件,也可以参考github的相关资料。

关于和gogs的比较,这两套系统基本功能类似,但是细节不一样。好在这两套系统可以装到同一个Raspberry Pi上,而且可以同时运行(只要端口不冲突,所以教程里写了怎么修改端口),想知道具体细节哪些地方不同,小伙伴们可以装好了自己体验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A:
有网页版的管理方式很棒。不知道Git可以通过网页管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网页版的管理方式很棒。不知道Git可以通过网页管理吗,

纯git是命令行工具,不过一般都可以配合网页管理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git是命令行工具,不过一般都可以配合网页管理使用的~

恩,Gitlab确实不错,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