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
自己该绕了一个变压器,次级双线并绕输出15V接入负载,为什么两路并到一块和单独一路电流没什么变化,不是并联两路电流应该加大一倍吗

网友A:
“两路并到一块和单独一路电流没什么变化”
工频变压器二次近似理想电压源,其中的电流主要由二次电压和负载决定。两路并联后,仅仅是稍微降低了一些这个电压源的内阻(不是减少到一半!而是减少了不到四分之一),所以二次电流变化很小,很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路并到一块和单独一路电流没什么变化”
工频变压器二次近似理想电压源,其中的电流主要由二次电压和负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路并到一块和单独一路电流没什么变化”
工频变压器二次近似理想电压源,其中的电流主要由二次电压和负 ...

多谢大侠指点